资源帖 Tina V9.3.50 (Industrial版)

楼主(2012-12-22):
Setup
http://www.rodfile.com/oc4zmft81jg6/Tina90SFDSDP.exe.html
http://www.4shared.com/file/5GZR8TLW/Tina90SFDSDP.html
https://rapidshare.com/files/357040464/AllHappyToGether.zip

Crack
http://www.4shared.com/rar/NcuOk ... V2_By_PerTican.html
http://www.mediafire.com/?dbh6p263lx3xbi5

楼主:
请稍后,上传中

楼主:
流量限制100M,今天传不完,心急的到顶楼网盘下,网盘下不了的等明天再下吧。

网友A:
怎么不用没有限制的中文网盘...

【点这里下载】

楼主:
补充完整

网友:
good,等待太久了

网友:
不错,等了好久啦~~~~

网友:
设置中文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
非常好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没有限制的中文网盘...

请问在哪里设置成中文语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哪里设置成中文语言呢?

那是带着翻译器运行的,英文版的,没有中文设置...。

网友:
支持一下,做防真的有福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赞楼主一大个
粗略看了一下
只比V8多了几个例子
不知道仿真精度和速度方面是不是有改进

------
另,和谐后需要运行loader.exe才是registered的版本
直接运行tina.exe还是unregistered

网友:
终于放出来了,多谢

网友:
多谢lz分享这么好的资料,我还在用TINA 8.0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啊,好资源啊,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没有限制的中文网盘...

中文怎么弄出来的分享一下嘛

网友(2013-03-19):
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
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
软件真的很好

网友C(2013-05-24):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没有限制的中文网盘...

压缩包内的中文说明文件有错误。
1 - 安装程序!
2 - 复制“Crack.exe”到安装文件夹
3 - 运行“Crack.exe”
4 - 点击“是”
5 - 重命名“TINA.exe”为Loader.exe“
6 - 重命名“_TINA.exe”为TINA.exe“
7 - 运行“Loader.exe”
8 - 选择“TINA.exe”
9 - 点击“是”
0 - 完成!

这是错误的步骤。
1 - 安装程序!
2 - 复制“Crack.exe”到安装文件夹
3 - 运行“Crack.exe”
4 - 点击“是”

0 - 完成!

请跳过5到9的步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压缩包内的中文说明文件有错误。这是错误的步骤。请跳过5到9的步骤。

看下15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15楼吧...

是的破解原理是这样的,但是,不必用我们手动去修改文件名称。因为破解软件已经帮我们做好了这一步了。

网友(2013-10-18):
谢谢分享;要有网盘下载,就更好了~

网友D:
比起LTSpice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比起LTSpice如何?

电脑里头装有Multism, Tina-TI,以及LTSpice,用得最多的还是曾被本坛一位元老评为Toy的Multism。。。
上周用Tina-TI做个AC Analysis,加input,output端口用了将近20Min,火大得很。。。
LTSpice据说很好很强大,国外工程师用得很多,咱坛里也有基础教程。只系统自带的库元件太少了

网友(2014-02-06):
这个软件不错。

网友(2014-07-16):
为什么我解压的时候说文件被破坏啊?

网友F:
CracK地址失效了  能否传一下Crack 文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CracK地址失效了  能否传一下Crack 文件 谢谢

3楼的最后一个附件就是,测试能下。

网友(2014-09-16):
引用 楼主:
3楼的最后一个附件就是,测试能下。

不能下载了啊!求重发个!谢谢!

楼主:
刚刚测试能下啊

网友:
刚刚装好测试成功,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11-01):
9.3版好东东啊,一直用TI官方的免费版本,可惜只有TI的库,感谢楼主的分享,赶紧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感谢大神,Ti的免费版一直没有自定义信号。工业版比起免费版肯定好很多。

网友(2015-03-09):
能不能有一个压缩文件啊,这样分卷的好麻烦啊

网友(2015-08-13):
以后用到再来下载

网友(2016-11-05):
Multisim 13仿真 NE555波形很奇怪,所以才搜索到这个更专业的!
安装成功了,包括那个3D的也可以使用:要按照Creak 中TXT文件的步骤一个一个来,里面还有视频教程,看一遍就知道了!!!
感谢楼主~

网友(2017-09-01):
引用 网友E:
电脑里头装有Multism, Tina-TI,以及LTSpice,用得最多的还是曾被本坛一位元老评为Toy的Multism。。。
上 ...

做电路设计,仿真软件是必须的么?

网友(2018-11-13):
谢谢,下载一个下来玩玩。

网友(2019-03-22):
绝大部分电路仿真软件内核是spice,甚至a-z的spice命名被用了个遍

网友:
检索的资料:

DesignSoft.Tina.Industrial.Pro.v9.3.50 模拟电子电路

     Tina Pro除了具有一般电路仿真软件通常所具备的直流分析、瞬态分析、正弦稳态分析、傅立叶分析、温度扫描、参数扫描、最坏情况及蒙特卡罗统计等仿真分析功能之外,还能先对输出电量进行指标设计,然后对电路元件的参数进行优化计算。此外,它具有符号分析功能,即能给出时域过渡过程表达式或频域传递函数表达式;具有RF仿真分析功能;具有绘制零、极点图、相量图、Nyquist图等重要的仿真分析功能。 在数字电路分析方面,Tina Pro支持VHDL语言;并具有BUS总线及虚拟连线等功能,这避免了电路图中元件之间连线过密,使得电路绘图界面看起来更清晰、简洁。

网友(2020-07-15):
重新下载,不知道能否有用?

网友:
可以下吗?

网友:
楼主,按照文件破解找不到_TINA.exe 文件? 无法做这个第六步:6 - Rename "_TINA.exe To "TINA.exe"

网友(2020-09-22):
地址已经无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