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模块设计,模块有1000个端口,如何编译和仿真?

楼主(2012-12-22):
用verilog设计一FPGA项目,按模块划分设计,子模块有一个是“总线功能”模块,就是根据输入“data数据”/“ADDR地址”/读写RnW/片选CSn,根据地址对片内不同的寄存器进行操作,共有约200个寄存器(每个寄存器有很多的位),因为这些寄存器是要与其他模块连接的,所以把这个寄存器声明在模块的端口上.所以该端口的端口有约1000个端口,因为端口太多,编译仿真时找不到对应这么多端口的器件,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都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請參考 for 使用

楼主:
sky5566是说用for generate例化的吧,我是说端口多,一般如何处理?一般情况下是不是都不做单独模块的后仿真?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