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AD扫描检测同步反动势

楼主(2012-12-22):
用的单片机是STM8S903,同步检测反动势,H-PWM,L-ON方式驱动,AD扫描开始时间为PWM的中点,当PWM较小时,三路检测反动势有可能检测在PWM-On的状态,也有可能检测到PWM-OFF状态。如何判别这两种情况。谢谢!

网友:
你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判断,而是检测到的三路反电动势信号,要不然全部都是PWM-ON的,或者都是PWM-OFF状态的,否则很难判断。因此建议反电动势同步采样使用比较器,在PWM的中点触发中断,然后中断中读取比较器的数值,这样可以保证一次性读取三通道的信号。

楼主:
tiancaigao7你好!在PWM的中点触发时还要先AD扫描电流峰值,再采平均电流,电源电压,调速电压,最后才采A相B相C相电压,共7个通道。一个通道采样需要1.5us左右。当PWM较小时无法全部在PWM-ON上,原来方案就是用339的,但339占用了一部分空间,这个控制器装在直流电机内部的,地方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tiancaigao7你好!在PWM的中点触发时还要先AD扫描电流峰值,再采平均电流,电源电压,调速电压,最后才采A ...

换个采集顺序不行么?
平均电流,电源电压,调速电压这些信息什么时候采集都无所谓的。

楼主(2013-01-23):
改用先采样当前未导通相已经解决,后来再分批采样电源电压和调速电压。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