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3版的RT-THREAD的SRAM

楼主(2012-12-22):
// <o> Internal SRAM memory size[Kbytes] <8-64>
//        <i>Default: 64
#define STM32_SRAM_SIZE         32
#define STM32_SRAM_END          (0x20000000 + STM32_SRAM_SIZE * 1024)

如果用STM32F101C6是不是不能用了呀》》》因为STM32F101C6只有SRAM  6K。。。请指教..谢谢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42784
参考3楼:
比较下RT-Thread的情况:

接楼主的文章,
1、RAM,ROM情况
RT-Thread,最小型配置,~ 8K ROM,~ 3K RAM
但32位以外的单片机没试过,不知道是否还有可优化的地方

2、RT-Thread只能使用线程方式的任务,需要为每个不同的线程开辟相应的栈空间,一个线程的控制块代价是128字节

上面的数据仅供参考,实际使用中,根据自己的需求裁剪,并合理分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