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牛人51串口通讯程序,有几点不明白,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2-12-22):
//这是一个单片机C51串口接收(中断)和发送例程,可以用来测试51单片机的中断接收
  //和查询发送,另外我觉得发送没有必要用中断,因为程序的开销是一样的
  //程序编写: 龚建伟 webmaster@gjwtech.com
  //技术主页:http://www.gjwtech.com
  //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和我讨论

  #i nclude
  #i nclude

  #define INBUF_LEN 4 //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inbuf1[INBUF_LEN];
  unsigned char checksum,count3;
  bit read_flag=0;

  void init_serialcomm(void)
  {
   SCON = 0x50;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SMOD=1;
   TH1 = 0xF4; //Baud:4800 fosc=11.0592MHz
   IE |= 0x90;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timer 1 run
   // TI=1;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TI=0;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长度
  void send_string_com(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strlen)
  {
   unsigned int k=0;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k++;
   } while(k < strlen);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RI)
   {
   unsigned char ch;
   RI = 0;
   ch=SBUF;
   if(ch>127)
   {
   count3=0;
   inbuf1[count3]=ch;
   checksum= ch-128;
   }
   else
   {
   count3++;
   inbuf1[count3]=ch;
   checksum ^= ch;
   if( (count3==(INBUF_LEN-1)) && (!checksum) )
   {
   read_flag=1; //如果串口接收的数据达到INBUF_LEN个,且校验没错,
   //就置位取数标志
   }
   }
   }
  }

  main()
  {
   init_serialcomm(); //初始化串口
   while(1)
   {
   if(read_flag) //如果取数标志已置位,就将读到的数从串口发出
   {
   read_flag=0; //取数标志清0
   send_string_com(inbuf1,INBUF_LEN);
   }
   }

  }

  From http://hi.baidu.com/jiadiandiy/b ... 7659a4caefd01d.html
不明白之处为:在中断查询和校对是 CH>127 是为什么呢?还有此处COUNT3有什么用? 望路过大侠指点。。。谢!
     ch=SBUF;
   if(ch>127)
   {
   count3=0;
   inbuf1[count3]=ch;
   checksum= ch-128;
   }
   else
   {
   count3++;
   inbuf1[count3]=ch;
   checksum ^= ch;
   if( (count3==(INBUF_LEN-1)) && (!checksum) )
   {
   read_flag=1; //如果串口接收的数据达到INBUF_LEN个,且校验没错,

刚找到思路帖上给大家参考下。。
if(ch>127) //这一句。如果CH的最高位1,用二进制表示 为0x1XXX XXXX,则不管它的其它位如何,转换为十进制的数一定大于127,即如果 CH>127,说明它的最高位(MSB)一定是为1,按照所制定的通信协议,它为第一个字节, 应该放在接收数组的第一位置即inbuf1[0] { count3=0; inbuf1[count3]=ch; //即把MSB=1数放在第一位置。 checksum= ch-128; } else//否则为其它数。 { count3++; inbuf1[count3]=ch; checksum ^= ch;//进行校验和 if( (count3==(INBUF_LEN-1)) && (!checksum) ) { read_flag=1;

网友A:
ch>127是判断帧头的,看后面else就能看出来, count3是接收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127是判断帧头的,看后面else就能看出来, count3是接收计数

非常之感谢指点!另我如果要改变接收长度只需改变#define INBUF_LEN 4 //数据长度 就行了吗?count3++;是否也要改变? 现在的程序只能发送和接收 95 10 20 25 换成其它数字如20 10 15 25 就不行!字符也不行!怎么解决呢?

网友B:
楼上正解。。

一般通信最好加上校验 如 checksum 或 CRC ,保证通信可靠。。

可以参考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一般通信最好加上校验 如 checksum 或 CRC ,保证通信可靠。。

好的,谢谢你!但为什么我换成其他数字就不行了呢?接收不了!

网友C:
95 10 20 25  四个数根据程序列出算式:

(95 - 80) ^ 10 ^ 20  = 25  ,        其中 80h = 128.

根据上面算式,你输入 95 10 30 35 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个数必须大于80h(128)

楼主:
好的,我明天试下!谢谢!

网友:
我的程序老是停在 while(TI==0);不动了。。。。
查出不原因,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95 10 20 25  四个数根据程序列出算式:

(95 - 80) ^ 10 ^ 20  = 25  ,        其中 80h = 128.

刚试了下,果然可以!谢谢你!可是不明理解你是怎么算的!基础太差,能详细解释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95 10 20 25  四个数根据程序列出算式:

(95 - 80) ^ 10 ^ 20  = 25  ,        其中 80h = 128.

你好!这是为了验证这特定的几个数写的吗?工程应该应该不需要这样写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为了验证这特定的几个数写的吗?工程应该应该不需要这样写对吗? ...

帧结构是这么定义的
1、一帧4个字节
2、一帧数据中,有且仅有一个数据大于127,并放在第一个字节,即为帧头
3、最后一个字节是checksum,算法如下
  ch[3] = checksum = (ch[0]-128) ^ ch[1] ^ ch[2];

网友:
楼上总结的不错。

网友(2013-05-23):
嗯,还不错,只能简单测试

网友(2014-07-12):
谢谢楼主,明白>127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