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充电器中的两个温度传感器是测电池温度的吧?位置...

楼主(2012-12-22):
查看论坛中的开源充电器的PCB,发现温度传感器并没有放在电池附近,距离挺远的。

另外那两个电感是怎么取值的?

L = (Vi - V sat - V o)ton /  I p k
(Ip k = 2V Omax,V sat = V ds)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上面的这个公式。

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ton就是占空比大小了,但是这样算出来,貌似电感很大。

比如输入5V,输出最小1.5V,Vsat先忽略,峰值电流0.8A,按1算,你不是2.8H?

楼主:
木有人理睬?

楼主:
还是木有人理睬?

网友:
你的Ton呢? 如果只有1uS,也是2.8H?

网友:
ton是MOS管ON状态时间. 如果是1uS, 电压5V, 电流1A,则电感大约5uH.

网友(2015-08-23):
单位和时间!你算出来肯定不是H级别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