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关于PIC配置有关的问题!

楼主(2012-12-22):
求问一个关于PIC配置有关的问题!
各位使用PIC单片机的达人们
想问下,使用MPLAB+HITECH9.80平台
如果我在程序里不写入__CONFIG(XXXX)
那么编译后生产的HEX文件烧入单片机后
单片机的内部配置是不是写入编译器默认的配置值
还是就是保持单片机出厂时默认的配置值呢?

网友A:
由你在软件中设定的配置位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你在软件中设定的配置位决定。

软件中我压根就没写 所以跟我程序也就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
应该是mplab环境中的config菜单下的默认配置

网友:
4楼说的是对的
Configure菜单下的Configuration Bits...

实际上你如果程序中用__CONFIG(XXXX)语句定义配置位,编译后,MPLAB中的Configuration Bits...窗口内容就会自动变成你配置,配置窗口中有一个选项是
根据代码调整配置位,就是配合配置语句使用的。

网友:
MaplabIDE有两种配置方式:1、使用配置菜单配置菜单设置,注意configure菜单下的configuration bits set in conde前的复选框不要打钩。2、使用宏命令配置,各个编译器命令不同HETECH的可能是__config...(前面两个下划线),ccs的是#fuses...这些修改都会导致寄存器CONFIGX的对应位置1或清0。然后烧写时同程序一道写入FLASH中。以上是我的理解,请大侠指正。。。

网友B:
截了个图给大家,不知道能看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了个图给大家,不知道能看到不?

问下 钩我打上了 但是宏指令我却没写
那烧入单片机内的配置是什么?

网友:
这种玩法太另类,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 钩我打上了 但是宏指令我却没写
那烧入单片机内的配置是什么?

当然是默认设置了,具体是什么看PIC dataSheet或者编译器设置.

网友:
以CCS编译器为例:

网友:
其他的是什么情况我没试过,希望大侠们指点。。。

网友(2013-03-10):
单独一般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