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运放输出端串接一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12-22):
请教大侠,这种运放结构中,运放输出端串接一个电阻R25起什么作用?

楼主:
请教各位,理想情况下,运放输出端1和Vout是等电位,是吧,但是接了后级的电路之后,电阻R25总会有点压降,那么输出端1和Vout就不等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
你只看到R,没看到后面还有个C?

网友A:
這不是傳說中的先wf再jf嗎?

网友:
R25和C20是一个RC滤波器,由于下一级电路通常是高阻的,所以这个RC对输出信号幅度影响并不大

楼主:
教科书上,都是R24直接连在运放反向输入端2和输出1脚上,很少看到这种结构。这样说来,输出R25和C20构成RC滤波,但从整体结构看,反馈仍然是输出(即Vout)取反馈量。同时R25是不是还起限流保护作用呢,因为Vout直接就是输出到PCB板外了,R25还可以保护运放免受板级连线带来的电磁干扰问题,有此一说吗?

网友B:
R25是限流保护作用,对Vout的值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傳說中的先wf再jf嗎?

还请教一下,先wf再jf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5是限流保护作用,对Vout的值没有影响

谢谢,跟大家确认一下。

网友:
R25合适的话对输出没影响因为在反馈环内,但是当R25比较大,负载比较重,运放本身输出不足以补偿R25的压降,那就引入非线性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想,最基本的跟随器就一个R24电阻,因为是电压输出,加个电容稳压滤波用,但是运放直接驱动容性负载容易震荡,加个R25限流,C19滤波用,时间常数由R24R25确定。

网友C:
这个电路能提高对高频噪声的抑制比,简单的说分两部分,C19为高频噪声提供了一条负反馈通路,R25、R24为直流信号提供反馈回路;另外由于运放的输出阻抗极低,增加R25可以更好的匹配后端AD对输入阻抗的要求。
还有“理想情况下,运放输出端1和Vout是等电位”这个荒谬的说法是从那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能提高对高频噪声的抑制比,简单的说分两部分,C19为高频噪声提供了一条负反馈通路,R25、R24为直 ...

运放输出端1和Vout是什么关系?

网友:
能直接驱动电容负载的运放很少!

网友:
应该是防振荡。

网友:
5534会好些。

网友:
负载为电容,串联电阻防止震荡,除非你的运放输出能力强

网友(2014-05-04):
电容C19的作用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