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NEMA2KML的数据要求

楼主(2012-12-22):
小弟最近将GPS信号中的GPRMC数据记录在SD卡中,每一条都单独成一行。然后用NEMA2KML转换时结果提示我转换成功0个点,可是根据txt的数据结果,至少30个点。请问前辈们,是因为只有GPRMC数据所以不能转换么?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2013-09-22):
好像TXT的格式也有好几种ANSI,UTF-8等好几种格式,你都试试吧

网友:
GPRMC和GPGGA组合成一个点,单独的GPRMC不能构成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