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为什么不能通信

楼主(2012-12-22):
为什么这本书上的例子,怎么画电路,MAX232还是不能通信,请有看过这个书的朋友和知道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
不会是模拟的吧?该投资的省不了,也省不得!

网友A:
LZ这问题完全没看懂……
弱弱的问一句:后面画图的那个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直接做实物吧。分析好点。

楼主:
proteus仿真的结果。

网友:
好像是要虚拟一个串口连接后在通讯

网友:
COMPIM不可经过MAX232

COMPIM已自带反向且无法取消....

楼主:
是要安装一个虚拟串口配置软件的,但是这样还是不能通信。

网友:
那个不需要MAX232的
直接跟单片机的RX TX引脚相连接就可以了
如果想要跟外部的上位机通信
只要安装个虚拟串口软件 创建两个虚拟串口 (感觉这两个是配对的)
然后COMPIM和上位机的的串口
就可以调试串口通信了

楼主:
用了MAX232肯定要安装个虚拟串口软件 创建两个虚拟串口配对好通信啦,结果就是不行,还请大家下载来研究下,谢谢。

网友:
要确定到底使用哪个串口!串口几?串口要成对使用!

网友:
首先 电路中的MAX232芯片和辅助器件不要 (有这个肯定没法通信)
其次,VIRTUAL TERMINAL这个也不要接对串口通信有影响(去掉,不要接)
最后,程序中,显示程序部分有问题(什么问题,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并且display(dat-48);这个程序能显示负值?????
串口通信部分程序没什么问题,慢慢改去吧

楼主:
详细内容请大家访问这个网站http://www.hificat.com/dpj_step/rs232.asp,就知道了。如果去掉MAX232那有什么意义。

网友:
虚拟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问题完全没看懂……
弱弱的问一句:后面画图的那个是什么软件啊?

那是Protues仿真软件

网友:
你在电脑上装一个虚拟串口的软件就可以了,装完之后虚拟出来两个成对的串口,比如COM5和COM6,然后在Protues仿真软件选择串口5,在电脑的真实的串口软件中选择串口6,这样就可以通信了。

楼主:
是这样设置的,但是就是不能通信,我按照教材上的做的,就是不行所以不明白,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哥们,Protues里面那个COMPIM是自己带了电平转换的啊,你不要再接max232了啊,这样不行的,把MAX232去掉,直接接单片机,保证你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问题完全没看懂……
弱弱的问一句:后面画图的那个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那个软件是protues,可以与仿真软件联接,进行在线仿真,画原理图,pcb都可以的

网友:
要装个虚拟串口才行

楼主:
大家还是下载来研究下吧,该有的东西都有,但是就是运行不行,如果有这本书的人,应该就知道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普通逻辑的可以用仿真,但232就不要用了,我实验过很多次,
即使你仿真通过了实物也不一样可以,有时候即使仿真不行,但实际又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