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调试器连接有问题的赶快来围观

楼主(2012-12-22):
有以下几个问题会造成:
驱动没有装上,
芯片已经被ISP烧录工具加锁,
软件代码禁止了SWD接口,
设置ADC功能的时候禁止了PA6的数字功能,
SWC,SWD端口接了其它东西造成功能冲突。

网友:
以及接了逻辑分析仪……
那个逻辑分析仪ch0上有个发光管。必须换一个通道才能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