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有空间剩,拼了个STM8最小系统,洞洞板调试方便了

楼主(2012-12-22):
最近做板子,空间有剩,拼了个TSSOP20的STM8的最小系统,以后用洞洞板调试就方便了~~

板子很小,有SWIM接口,PA3点了个LED,兼容TSSOP20的STM8S和STM8L(通过背面选焊)

直接连ST-LINK就能烧程序,很方便吧

网友A(2013-01-29):
我也做过这个芯片最小系统,后来无法和ST-LINK链接,LZ把原理图贴出来,我对对看,哪里出错了。

网友:
没有兼容  2051  PK 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过这个芯片最小系统,后来无法和ST-LINK链接,LZ把原理图贴出来,我对对看,哪里出错了。 ...

楼主:
顺便移植了IAP代码,小容量STM8也可以IAP了~~
默认使用PC7进入IAP,复位的时候PC7为低进入IAP

用ST的工具即可

选择STM8L_8K

在选择你的程序.s19

搞定~

IAR写程序的时候要注意两点:
1、记得输出S19格式的文件

2、要修改ICF文件,并指定程序的开始为0x9000(原来是0x8000)

ICF文件在\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stm8\config\lnkstm8s103f3.icf
建议copy一份放在工程的文件夹里
即改成这样:
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9000 to 0x9FFF];
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9000 to 0x9FFF];
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9000 to 0x9FFF];

楼主:
IAR中的STM8S103 IAP源码

网友(2013-11-08):
现在都流行IAP么~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片子 很不错喔,我也用它做过个小东西。
另: IAP  主要是什么功能,在STM8S103 能有什么用途呢? 楼主请简单说明一下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片子 很不错喔,我也用它做过个小东西。
另: IAP  主要是什么功能,在STM8S103 能有什 ...

IAP: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是指在应用编程,不需要专用的编程器,这个对程序的后续升级有好处

STM8的高容量芯片本身支持IAP,低端的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功能拿掉,我不过是参考ST的代码移植到低端的STM8里而已

STM8S003是目前性价比很高的芯片,至于这个芯片你能有什么用,就要你自己想啦,目前市场上不少表头、充电宝都是用这个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