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衰减模式是什么?

楼主(2012-12-22):
自从买了雕刻机,就迷上了步进电机。。。。最近买了二手的42,57电机和TB6560芯片,再加上之前买的“春风”大哥的数控电源,准备好好玩一玩。TB6560里提到过一个步进电机的“衰减模式”设置。我在百度上搜了搜,都没说清楚。请坛子里的朋友帮帮忙,给我详细的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的衰减模式以及它有什么用,它的技术背景是什么,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吧!谢谢!

网友:
坐等高手权威解答一下啊。。
我简单玩过这个片子,说说我的理解吧。
步进电机要细分驱动,对驱动电流离散的增减,像上下坡的台阶一样。
但是电机的电感有续流作用,在电流突变的时候会影响下一细分电流的准确调整。因此要衰减掉一部分。以便于下一次调整。
每个细分4个时钟,可以设置从某个时钟开始由slow衰减变成fast衰减。过早或者过晚都不利于下一细分的操作。
文档里有曲线,可以研究一下。
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对错就不知道了。

网友A:
说明了 就是控制电机中绕组中的能量 是快速还是慢速的泄放.(线圈不仅是电磁转换的器件,还是一个储能元件)
在一些专用IC里面有讲 三种模式有什么区别。也就是控制H桥上面的哪些三极管导通来实现衰减模式。
慢速泄放时,电流就平滑些  ,电机就平稳

电机快速旋转时,又需要将电流放得快些,就像楼上的同志说的,免得影响下一步细分的操作.
当电机停下来的时候,实际上电机上面还有电流,如果这时选用快速衰减模式,电流就会有尖峰,造成电机支支的响.

不知道对你的理解有否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了 就是控制电机中绕组中的能量 是快速还是慢速的泄放.(线圈不仅是电磁转换的器件,还是一个储能元件)

看了2L和3L的回复,我大概理解了一些:
步进电机里面的“转子”是一个圆柱形的永磁体,而“定子”则是若干组线圈(线圈就是电感!圈数越多,电感就越大,储能作用就越强),步进电机就是通过这些若干组线圈产生旋转磁场控制转动角度的。通常细分的时候,两个相邻绕组是按照正弦、余弦的规律变化的,即一个逐渐增加,一个逐渐减少。而电感的储能作用使得这两个(增加,减少)的动作都受到阻碍。从而导致步进电机容易丢步和振动(在转动较快的情况下尤为如此)。所以芯片里面就有一个类似“续流二极管”的能量释放通道。
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光只是续流二极管 H桥 四个三极管 分别导通和关断 来实现 快速放电 你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2L和3L的回复,我大概理解了一些:
步进电机里面的“转子”是一个圆柱形的永磁体,而“定子”则是若 ...

步进电机的转动原理和普通电机还是有点区别的,主要表现就是明显的步进感。一组线圈通电产生磁,优于不同磁级相互吸引,通电的那组就会把转子吸过来,如果循环,变换线圈的通电方向就能改变磁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