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 这条长72cm的屏蔽线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2-12-23):
最近想做个土壤湿度测试仪,买来市面上的 研究过 基本上是基于FDR 远离,就是根据土壤介电常数,电容值 通过高频测量之类,

抄下一个电路,就是搞不懂这个图的原理。

当探针(3跟接地,一跟在电路图上所示) 插进不同湿度的泥土, 电势 A B 就会改变, 通过 单片机AD  这个电压就能换算出 土壤湿度了。

经过测试  电势B  电压基本波动不大 一般都在 0.8-0.9左右, 变化的主要是接了探针的那个电路即 电势A,

电路是对称的, 但是两个电路之间困了一跟  72CM左右的 屏蔽线,就像接SAM头那种线。。

在D1 D2 基极那里  50MHZ 正弦波的 振幅大概0.3V左右, 到了  D1 D2 的 集电极,  就升到约  1 V了。

D1  D2  丝印C2L 暂时还没确认是 双管二极管 还是一个PNP管   反正有一跟脚是悬空的。

再往左  C15  C17    电压又低了。跌倒大概0.5-0.6V左右。

而用示波器测量  2个IO口  看不到波形, 电压好像也是 0V一样, (这两个也是AD口 但是不像 ,因为 有其他AD脚 测量 电势A与B了。不是图示这两个IO口)

大家能指点一下这个 长长的导线到底是什么吗, 还有就是如果能告诉我C2L 是什么就最好了  呵呵呵先 谢过各位。

网友:
没用的吧,传感器自带的线而已

楼主:
这个不太像没用的感觉啊

网友:
会不会是传输线之类的。需要算算50M的波长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