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LabView做的串口上位机,有波形显示功能。

楼主(2012-12-23):
使用LabVIEW2012,VISA512的驱动。
下位机用M16写了个DS18B20的程序,读取温度值传到电脑上。

网友A:
谢谢,顶一个。
使用LabVIEW2012----------   用的是labview2012版本做的吗?

呵呵, labview现在是啥子版本了?  方便给个下载链接+crack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顶一个。
使用LabVIEW2012----------   用的是labview2012版本做的吗?

是LabVIEW2012版本,我是第一次用了。
LabVIEW2012下载器:
LabCIEW2012-Crack:

网友:
学习了。ps.限制10个字符,现在不能mark了?

网友B:
labview的相关支持包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bview的相关支持包有吗?

有,VISA512版本的下载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VISA512版本的下载器

xiexie la ~

网友:
顶~~~好东西,正需要啊~~

网友:
这个真心好。

网友:
真是太巧了,同学的毕设就用到,替她收下了

网友C:
很好,可否保存为LabVIEW2009版本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可否保存为LabVIEW2009版本发上来?

LV8.2版本,未测试。

网友:
记号先,回家用电脑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LV8.2版本,未测试。

非常感谢~~~~~~~~~~~~

网友(2013-03-13):
引用 楼主:
LV8.2版本,未测试。

很感谢,另外有个问题请教下,利用USB-串口在labview中怎么处理

网友:
谢谢共享,非常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2013-04-23):
不错,正在学习LabVIEW2012,现在主要是愁没有教程呀

网友D:
问一下 这个程序 只能在LabView 软件里运行吗?  不能编译为 exe执行文件的吗?

网友:
LabView  可以编译为exe 部署的 不过没法修改

网友(2013-06-24):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 这个程序 只能在LabView 软件里运行吗?  不能编译为 exe执行文件的吗? ...

您现在生成EXE应用程序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建议:
1、建立一个工程;
2、将该程序添加到该工程中;
3、右键点击 程序生成规范 新建 应用程序 按照提示完成设置,点击确定。
4、点击程序生成规范,生成应用程序。
图是我做其他项目时候生成应用程序的样图,给您作个参考。

网友(2014-05-12):
正好看到,拿过来学习下

网友:
labview很强大,不过它带有串口啊

网友:
标记,对lv有兴趣,不过没有试过,用键盘打代码的真是不习惯这种编程方式。LV可以像C之类的直接输入代码,不用那种“图”的形式吗?

网友(2014-12-14):
刚开始学这个东西,可以体验一下

网友(2018-06-03):
mark一下,以后学习

网友:
给你,这个非常不错,好好参考

网友E(2018-09-13):
为什么我用的labview2017?只有COM1~COM5,我的usb转 串口是COM15。
除了2017还要装什么插件吗?

网友:
labview功能确实强大,不过要是跟python结合起来使用就更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用的labview2017?只有COM1~COM5,我的usb转 串口是COM15。
除了2017还要装什么插件吗? ...

visa, usb转串口驱动

网友:
usb转串口驱动是装过的。又装了NI-VISA 17.0.重启了。
运行这个程序还是只有COM1~COM5,没有COM15

网友F:
把USB转的串口号改下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把USB转的串口号改下就行了

为什么在框图中能列出存在的串口,在面板运行时却只有COM1~COM5?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在框图中能列出存在的串口,在面板运行时却只有COM1~COM5?

解决了
使用VISA resource name替换掉 port 输入就行了

网友:
楼主,一个关注这个软件,但一直没时间学,请教下,这个软件能做 比如一个电话本的功能吗?  就是增删记录信息等功能吗?

网友(2019-04-01):
正好,需要这样的,看了一下其它 的数据结构什么的他看蒙圈了

网友(2019-06-03):
最近在学LabView,正好用的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