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芯片的sata接口可以用cpld来切换读写一个硬盘吗?

楼主(2012-12-23):
  2个芯片的的的sata接口可以通过cpld来切换,对同一个硬盘进行读写吗?

网友:
不可以。必须使用专门的切换器。

网友:
SATA速度非常快,CPLD跟不上。

楼主:
哦!我现在的方案是这样的!
2个CPU需要对同一个硬件进行读写!
每个CPU都有SATA的HOST接口!
但是1号CPU写的数据,可能2号 CPU要读,
2号CPU写的数据,可能1号要去读!

请问这样怎么样可以实现

网友:
硬盘挂在其中1个cpu上,另一个cpu通过通讯来请求硬盘读写操作

楼主:
硬盘挂在其中1个cpu上,另一个cpu通过通讯来请求硬盘读写操作

那另外一个cpu怎么样来读写硬盘??

网友:
SATA不支持multi-host,必须用SAS或者FiberChannel,文件系统也要支持才行。

楼主:
那要实现这样的功能,没有办法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