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制作裸奔四线jlink】【简陋】【便携】

楼主(2012-12-23):
自己买的jlink体积太大了,就想换个小的,现在SWD接口也挺好用的,参考论坛上几位前辈的经验,自己动手做了个,
大小只有40mmX12mm,分享下制作过程和经验,留个纪念。
感谢论坛,感谢前辈!Orz

根据原理图绘制成的PCB如下图,跟以前相比主要是去掉了那个USB座,使用的时候将USB部分多镀点焊锡,
中间的3PIN用来给这个mini 板烧写固件,
后面的4PIN接口为SWD接口【
5V】【SWDIO】【GND】【SWCLK

拆开自己的JLINK,看到一个3PIN的接口,上面标着3.3V和NC,将3.3v和中间的pin连起来如下图

将JLINK的脚按着下面加黑的点引出线,短路最右边的两个脚。

将PA13、PA14、GND这三个脚对应连接到mini板中间的3PIN接口上。
打开J-Flash ARM软件,依次点击File->Open project,选择STM32F103RB.jflash如下图所示

然后修改目标器件为stm32f103c8,如下图

依次点击File->Open data file,选择固件jlink.hex,如下图所示
这是固件

依次点击Target->Connect,显示连接成功后,点击Target->Auto下载固件,至此烧写完成。
试试用你的mini板连接自己的目标板吧,我的是STM32F417VG等待胜利的信号吧。

最后奉上GEEBER文件,可以在阿莫这直接打样的,我还剩下4个。

网友A:
接口的创意很不错

网友B:
接口做得很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选2mm板厚应该好些

嘿嘿,当时忘记考虑这个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的创意很不错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做得很不错!赞一个

感谢支持

网友D:
这个接口对电脑USB口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口对电脑USB口不太好

谢谢赐教,此乃简陋版

网友:
串口下固件,多好不用拆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hub???

串口也可以啊,只是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hub???

笔记本口不多,用了hub

网友:
usb借口做的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小巧&_&

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哈,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jilink v7 ?

法眼啊

网友:
之前想过这种做法 但是考虑板子要镀金效果比较好 成本太高 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H:
哈哈,不谋而合,我也这样做的usb借口,不过我的打样还米回来。。我选的2mm板厚

网友I:
支持楼主,有没有V8版本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不谋而合,我也这样做的usb借口,不过我的打样还米回来。。我选的2mm板厚 ...

到时候发个贴瞧瞧哈

网友J:
楼主能否把PCB也传上来

网友J:
请问JLINK的跳线为什么这么跳,有什么依据,有没有教程

网友K:
电源直接接5V 不会烧坏么?

网友:
有新意值得一看。

网友L:
好,卖么,可以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源直接接5V 不会烧坏么?

里面有5v转3.3v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否把PCB也传上来

pcb 还是自己画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JLINK的跳线为什么这么跳,有什么依据,有没有教程

个人喜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楼主,有没有V8版本的呀

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卖么,可以升级

只有空板

网友M:
支持一下,呵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799152163

网友:
这个 标记了

楼主:
里面有五v接口可以省根电源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支持一下,呵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137644-251734891.17.irYGcy&id=15 ...

必须支持啊,都是大侠啊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

网友N:
USB接口部分搞得再豪华点就好了,镀金之类,直接在PCB上做USB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USB接口部分搞得再豪华点就好了,镀金之类,直接在PCB上做USB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

嘿嘿,是啊,我这比较简陋了些,还好可以用

网友O:
请问一下,如果我用STM32F103RBT6可以吗?我只是想做一个自已用,现手上无C8T6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一下,如果我用STM32F103RBT6可以吗?我只是想做一个自已用,现手上无C8T6的IC

当然可以的

网友O:
多谢回贴,做一个玩玩,刚开始学STM32,以后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多谢回贴,做一个玩玩,刚开始学STM32,以后请多多指教

互相学习

网友P:
看到这个,佩服楼主, 自己也想做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到这个,佩服楼主, 自己也想做一个了~

嘿嘿,全民大动手,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错,谢谢了

感谢支持哈

楼主:
我还有4片空板和别人做的3片空板,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啊,免费送,邮费自理哈

网友R:
好小巧,USB接口给力哈!支持支持~~

网友K:
引用 楼主:
里面有5v转3.3v的啊

我说的是这个
SWD接口【5V】【SWDIO】【GND】【SWCLK】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说的是这个
SWD接口【5V】【SWDIO】【GND】【SWCLK】

这个是我倒没有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小巧,USB接口给力哈!支持支持~~

需要的话可以免费送

网友S:
搞的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S:
搞的不错,赞一个

谢谢支持,嘿嘿

网友T: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牛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牛B了

谢谢支持

网友(2013-07-23):
回复一个,有空也按照你的帖子仿个玩玩,最近玩stm8,Jlink用不上了,唉唉唉!!~~~

网友:
做的很小,有创意

网友U(2013-10-09):
我也做了一个

然后,最近又搞了一个第二版,准备当协会比赛的奖品来送

那个LOGO还没叫人修好。。。加上有放得有点大。。。略坑爹

网友:
没有复位信号的话,加了密的芯片好像就没法再搞了……

网友:
很好的帖子  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也做了一个

然后,最近又搞了一个第二版,准备当协会比赛的奖品来送

logo不错啊,嘿嘿

网友:
板子画得还挺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logo不错啊,嘿嘿

多谢夸奖,不过其实logo还没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