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c2000入门请教?

楼主(2012-12-23):
万能的论坛啊。如何用这个ti的开发板launchpadc2000加ccs5.1调试呢,搞了好几天,这个工程怎么搭呢,那位好心的可否做个文档,。。。。。。。。。。。。。。。。。。。。。。。。。。。。。。。。。。。。。。。。。。。。。。。。。。。。。。。。。。。。。。。。。。。。。。。。。。。。。。。。。。。。。。。。。。。。。。。。。。。。。。。。。。。。。。。。。。。。。。。。。。。。。。。。。。。。。。。。。。。。。。。。。。。。。。。。。。。。。。。。。。。。。。。。。。。。。。。。。。。。。。。。。。。。。。。。。。。。。。。。。。。。。。。。。。。。。。。。。。。。。。。。。看得都是ccs3.3的和5.1有很大的区别,汗。

网友A:
你自己搭个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搭个起来就可以了!

有没办法在proteus7.10里面实现仿真。这个仿真软件里面有这个系列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办法在proteus7.10里面实现仿真。这个仿真软件里面有这个系列芯片。

没玩过proteus

网友:
下一个ControlSUITE如下操作工程:

有点乱, 凑活着看.

网友B:
嫌图小就新开个窗口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嫌图小就新开个窗口看

有没办法在ccs5.2中添加controlSUITE

网友:
两台电脑, 一台XP能显示出ControlSUITE, 一台win7显示不出来.
我用的时候都是导入直接拷贝到工作空间内编译调试的.

网友:
我知道了. 等一会, 我来截图.

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35899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哈,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2013-04-04):
收藏之,图文病猫

网友(2014-07-20):
到eeworld的c2000版块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