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sp这个协议可以通过虚拟机来模拟吗?

楼主(2012-12-23):
  我看了下这个协议,很大哈!能一下子弄懂是不可能的!然后google了一下,发现有一个开源的live555,就是真对于这个协议来的!有没办法办法直接在PC机上面模拟!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  rtsp支持服务端和客户端, 当然客户端也可以用VLC播放器。

楼主:
·楼上的能大概的讲下步骤吗?

网友:
vlc是可以做rtsp server的(就是用live555的库),real也有个开源的helix server,都可以直接在Windows下面跑,不需要虚拟机。

楼主:
?有点不明白?
我的理解,vlc这个是一个流媒体播放器,这个应该是客户端
live555这个可以做为服务端,这个是跑在linux下面的
helix server也可以做服务器端,这个是跑在windows下的

网友:
vlc不止是个播放器,live555是跨平台的,helix server也是……

楼主:
哦!呵呵!理解错误!

楼主:
如果是ipc和nvr,我想ipc应该是服务端吧!nvr应该是客户端!

网友A:
我用过几次,用live555做服务器,vlc做客户端,可以观看到视频流,但是不知为什么,延时比较大,在局域网内,基本不存在网速问题

楼主:
哦!你的架构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两个VLC,一个做RTSP服务端,一个做客户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几次,用live555做服务器,vlc做客户端,可以观看到视频流,但是不知为什么,延时比较大,在局域网内 ...

延时是因为网络缓冲的关系。

楼主:
看起来比较复杂。。有没有linux下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延时是因为网络缓冲的关系。

在局域网内,不会是网络延时问题,而且换了其他的264解码播放软件以后(不通过live555和vlc),就基本没有延时。我怀疑或许我哪里设置不当或操作选项之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局域网内,不会是网络延时问题,而且换了其他的264解码播放软件以后(不通过live555和vlc),就基本没 ...

是网络缓冲,不是网络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