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导致系统变慢, 电脑时间跑慢, 工作也不正常, 重装系...

楼主(2012-12-23):
今天用MACH3在跑一个刀路,  还好好的,  然后淘宝有个客拍了我的货, 我就打开改运费,   然后回到MACh3看到, 跑刀路变慢了,  电脑的时钟也慢了(过了几秒钟, 电脑上的时间才跑1秒), 退出软件重启 无效(以前碰过,重启后正常),   这次不行了,
卸载掉驱动, 再重装驱动, 不行,    恢复操作系统,  还是不行

这回刚开电脑, 未运行MACh3时, 看时间跑得是正常的, 只要一启动了MACH3就不行了, 变慢了, 即使退出MACH3还是慢,  只有重启电脑..

CPU和内存又没有占用的, 可就是慢了, 过了十几分钟,  电脑上的时间还1分钟未过去

谁碰过这问题,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以前开过个帖子,也没讨论出来结果。mach运行后就会变慢,还记得是XP系统的。

现在在2000上跑mach,没遇到过怪问题。应该是硬件驱动冲突。mach会把CPU时钟降频感觉(你看他CPU选项那几个档,要适应所有的CPU,显然不行,一定是去了某个公倍数)。可能解决办法要么降系统,要么升软件。

网友:
系统时间和CPU主频无关,是由单独的振荡计数部分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开过个帖子,也没讨论出来结果。mach运行后就会变慢,还记得是XP系统的。

现在在2000上跑mach,没遇到 ...

原来用得好好的,  出错后,  恢复GHOST备份, 重装软件, 等 方式, 始终不能正常运行(变慢)
并口的设置也查来查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用得好好的,  出错后,  恢复GHOST备份, 重装软件, 等 方式, 始终不能正常运行(变慢)
并口的设置也查 ...

是不是F值调高后电机的转速没有相应的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F值调高后电机的转速没有相应的提高。

软件一启动就变慢, 与F值无关

个人认为是驱动方面...就是查不出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