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的ADC的参考电压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12-23):
这是149的datasheet里面关于ADC参考电压:

注意下面划红线的部分 说模拟输入电压值的范围必须包含在正负参考电压之间以得到正确的转换结果   但是我想用内部的2.5V的参考电压 不用外部的参考电压 那么这儿的Vr+和Vr-是多少呢??

网友A:
超过的话 我记得就是一直0xff 如果超过Vavcc就有可能损坏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的话 我记得就是一直0xff 如果超过Vavcc就有可能损坏IO

我想用内部的2.5V的参考电压 不用外部的参考电压 那么这儿的Vr+和Vr-是多少呢

网友:
你查一下看,很久没用430了,好像就是2.5和Vav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