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74HC4060 接8M晶振 不起振

楼主(2012-12-23):
图中 74HC4060 实际 用的CD 4060 .

接8M晶振 不起振,

C1 C2 选的15PF
RC 1M
RS 300欧

后边几个输出端 是 0欧选择输出信号频率的。

请教下用过的朋友,我的参数是否合适,为何不起振,麻烦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15V直接冒烟了吧,另CLR接哪里了?

网友:
15V能承受么??

楼主:
是 CD4060 那个晶振周围的元件参数如何计算。求教下。不好意思

网友A:
8M对于CD4060来说,频率太高了吧。CLR接什么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8M对于CD4060来说,频率太高了吧。CLR接什么电平?

谢谢关注,CLR悬空。

网友A:
CLR悬空能起振就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R悬空能起振就怪了。

麻烦你给点意见怎么起振。这个是手册上的图片

网友B:
Rs=0Ω ,Rc不接。

网友C:
这是我设计的产品上能用的电路。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设计的产品上能用的电路。请参考

谢谢,我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0Ω ,Rc不接。

RC不接恐怕不行...

网友:
CR你不接地肿么用。。。

网友D:
8MHz,你应该选用74HC4060。

网友E(2021-12-21):
引用 网友D:
8MHz,你应该选用74HC4060。

我一直没搞明白,请教大神,74HC4060  和CD4060 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电平不同,74是TTL,CD是CMOS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没搞明白,请教大神,74HC4060  和CD4060 有什么区别?

CD 是老版的逻辑,可以上到 12V 供电,但速度略慢;

74HC 在逻辑上和 CD 一致,但电源只能用 5V 供电,速度稍快。

网友:
这种电路TI有SOT23-5封装的就能实现,4060多大个,不用的还浪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CD 是老版的逻辑,可以上到 12V 供电,但速度略慢;

74HC 在逻辑上和 CD 一致,但电源只能用 5V 供电, ...

别开电压不说,如果只是用来做频率的分频,并且频率是10K HZ或者低于10K,        CD4060应该足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开电压不说,如果只是用来做频率的分频,并且频率是10K HZ或者低于10K,        CD4060应该足够了吧? ...

看手册啊,5v 大致能坚持到 3.5M 的输入,对应输出大约是 210Hz

网友:
买一个有源的晶振捅上去不就完了

网友:
CMOS一般输入段都没有上拉或者下拉,一般不能悬空,所以CLR不能悬空
CD4060最高电压18V,15V下可以跑1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