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M7128SLC84的JTAG

楼主(2012-12-23):
之前如果把JTAG那几个脚位当作输出的话
是不是就不能再次透过JTAG下载了?

原本的编程器久没用最近一上电结果就烧了
去买个altera usb blaster但都一直都无法进入JTAG

要是不能用altera usb blaster的话
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对EPM7128SLC84写入吗?

网友(2013-10-14):
没人回答?高手呢?

楼主:
其实我问题解决了
20多年前买的5~6年没用的Altera Master Programming Unit Model PL-ASAP2 and the LP6 Logic Programming Card
没想到是LP6那张卡一出厂就有一个10u电容是焊反的(没想到还能正常动作10多年)
最后10u也终于炸了
那颗换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