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STM32数控电源,做的头大,有很多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2012-12-23):
电源由三部分组成,STM32最小系统,PWM同步斩波预稳压,和模拟稳压输出电路组成。(见图片)
显示和输出端子。

我想让电源有以下功能请问编程的思路应该怎样?
1 编码器力度识别,就是我轻轻转编码器 就小数位+1,我用力转编码器就个位+1.
2有掉电保存功能。就是掉电的瞬间可以保存当前设定的电压值。

还有我的VFD显示器用PT6311驱动的,一共11位米子管,总是闪烁。
AD7705集成块可以测量负电压吗?因为我的模拟电路是伏地的所以如果能测量负电压我就可以省个运放。

网友A:
VFD闪烁跟硬件的关系多点。。灯丝电压够了吗?贴个电路吧

网友B:
AD7705可以选择单极性输入还是双极性输入的

网友C:
力度识别基本是不肯能的识别速度倒是可以;

网友:
力度识别是怎么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VFD闪烁跟硬件的关系多点。。灯丝电压够了吗?贴个电路吧

灯丝电压是4v我普通的变压器供电的等晚上回去传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7705可以选择单极性输入还是双极性输入的

你好请问双极性输入就是可以输入负电压对吗?手册上写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度识别基本是不肯能的识别速度倒是可以;

对,就是要加转速识别,这样调整一个电压不需要转一圈请问您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
多少ms内转了超过多少次,就判断为加速
按键双击不也一样

网友D:
问一下楼主的PWM预稳压是用的什么电路啊,效果怎么样?

网友:
对于调节步进可以用编码开关向下按的那个键,按一次改变一次步进量,或者一位一位地改变数值,编码开关旋转选择要改变的位,再摁一下开关选中旋转改变数值,再摁一下退出选择该位,再重复以上步骤。

网友:
电流检测搭一个反向比例器就可以了,这样采样电阻可以小一点,提高电流采样稳定性。

网友:
掉电保存加一片AT24C08之类的EEPRO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的PWM预稳压是用的什么电路啊,效果怎么样?

我用tca785做的,回去把电路传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tca785做的,回去把电路传上来

我以为你会用SG3525呢,麻烦楼主了,预稳压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E:
这会是楼主以前的电路
这个电路做电源貌似有点强大

网友:
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么把1085那个图弄出来了

网友F:
用VFD做显示时间长了,会有老化现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会是楼主以前的电路
这个电路做电源貌似有点强大

的确是这个电路,这只是预调压电路

楼主:
我想请问大家AD7705输入信号可以为负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大家AD7705输入信号可以为负电压吗?

你的工作是搞模拟电路?
They can also handle bipolar input
signal ranges of ±20 mV through ±2.5 V, which are referenced to
the AIN(−) inputs on the AD7705 and to the COMMON input
on the AD7706.
摘自ad7705 datasheet

网友:
我买了点tm7707,说的是24位ad
datasheet写得跟ad7705一个样,还没时间去搞

网友:
其实没必要“掉电的瞬间可以保存当前设定的电压值”
只需要在每次设定电压过后保存一次设定值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大家AD7705输入信号可以为负电压吗?

楼主图片看不清楚啊,能不能传个电路图什么的

楼主:
我现在把电路图传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图片看不清楚啊,能不能传个电路图什么的

图在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VFD做显示时间长了,会有老化现象的。

DIY 而已

网友:
DVD上用的大多都是VFD,老化得很长很长时间吧。。

网友:
动态显示老化应该很小

网友(2013-07-23):
楼主,你的原理图我看了,里边有两个地,不一样,能给解释下么?
还有原理图上好像是对检流电阻上的电压进行放大取样的,看不太懂啊.楼主解释下呗.还有前级预稳压的那个MOSFET发热严重不?楼主能把详细点的原理图发一份么?或者把这个原理图给讲一下.谢谢.

网友D:
求解释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解释啊。楼主。

一个地是功率地还有一个地是模拟地 这电源没做成,现在在旮旯吃灰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地是功率地还有一个地是模拟地 这电源没做成,现在在旮旯吃灰呢 ...

额,是不是前级的愿意?我自己做了一个前级预稳压,发热严重,我打算试试这个方案,不知道你预稳压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感觉那个原理图有点问题,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是不是前级的愿意?我自己做了一个前级预稳压,发热严重,我打算试试这个方案,不知道你预稳压效果怎 ...

不怎么样还是建议你用单片机做吧比这个好得多 在过零的时候让MOS管导通然后算时间最大10MS

网友:
好贴,一直想DIY一个3.6V输出、3A大电流的磷酸铁锂锂电池平衡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怎么样还是建议你用单片机做吧比这个好得多 在过零的时候让MOS管导通然后算时间最大10MS ...

我打算抄袭Angilent的一个方案试一试,要是效果再不好我就要投降了。

网友D:
楼主,预稳压我调成功了~~用的安捷伦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预稳压我调成功了~~用的安捷伦的方案。

是带同步的SG3525那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带同步的SG3525那个吗?

不是,那个我没有调通,是安捷伦的另一个电源用的TCA785的方案,很好用。我现在的问题是当设定一个电压后,不接负载输出电压会虚高,接上负载后会正常,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D:
楼主的电源是遇到问题了到现在还没有调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源是遇到问题了到现在还没有调出来啊?

没有 早扔了 买了个杂牌电源用的不亦乐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早扔了 买了个杂牌电源用的不亦乐乎

看来你的要求也不高,我的都做了第二版了,现在终于达到目标了。

网友:
楼上的大侠 能共享一下你的资料吗?我也做这个玩意没有做成功;现在还在头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