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我画的s3c2440的板子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12-24):
大家帮忙看看我画的s3c2440的板子有什么问题?这是我第一次画六层的板子,也是第一次画arm9.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另注:软件版本 cadence 16.3

楼主:
哎  自己人气太低啊  先给自己打打气!

网友:
帮顶!    说说用啥软件画的   不然人家下载下来都打不开。。。

楼主:
cadence 16.3

楼主:
没办法的事情  被逼去学的。以前只用protel画过四层板。不清楚这个板子画的有什么问题。
有人说sdram在2440中不用去等长,有人说需要等长,还有人说只要注意下时钟线就行了。有哪个清楚的跟我讲讲课!!!
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的事情  被逼去学的。以前只用protel画过四层板。不清楚这个板子画的有什么问题。
有人说sdram在2440 ...

如果是初次画高速ARM 建议看原厂的PCB 布线要求,等长是和阻抗匹配都是要做的,提供一个S3C2416/2450的布线要求供参考

楼主:
谢谢  先下来研究研究

楼主:
这个  无所谓吧  只要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有点松散  个人观点  是不是把cpu放在中间    25 26 放在一边  29放在另一边

欢迎通论 ...

我第一次画只在想怎么画的能用,没想到那么多的布局
只在想这板子能不能用,毕竟是自己第一次画这种板子。怕做出来是块石头不说,还花冤枉钱就亏大了
跟前辈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