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AR怎么实现硬件仿真 , 需要硬件仿真器么?

楼主(2012-12-24):
求教:
   用的NEC  78KOS - F9234单片机 , 能够使用IAR实现硬件仿真吗?  是不是需要硬件仿真器 ?

网友A:
可以,需要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需要仿真器

请问 , 仿真器是买NEC的就可以么?   不同型号的可以共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 仿真器是买NEC的就可以么?   不同型号的可以共用么?

minicube2 就可以了

网友B:
9234用过。ls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cube2 就可以了

前辈能提供一些讲解么?相关配置资料也行, 我自己找了好久 。
然后再请教一下 ,我是个新手 , 现在做领导布置的任务 基本都是下载到板子上面去调试的 , 硬件仿真在调试的时候很有用么?
还是下载到板子直接看运行状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234用过。ls说的没错

你好,你现在还在用nec的单片机吗?
仿真我一点都不会啊 ,有没有什么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C:
瑞萨官网就有很多学习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瑞萨官网就有很多学习资料

谢谢 谢谢  我去官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