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232的TXD一起接到单片机的RXD上可行吗?

楼主(2012-12-24):
多路232的TXD一起接到单片机的RXD上可行吗? 时间长了线与逻辑时会烧232或单片机芯片吗?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A:
在保证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可以设计成线或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保证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可以设计成线或连接。

噢,这样有没有可能烧芯片啊

网友B:
多路连一起了,要是多路232的TXD一起传信号,MCU还能接受正确的信号吗?
每路232的TXD于单片机的RXD之间串个电阻,232和MCU都不会烧。
如果232的TXD分时传信号到单片机的RXD,TXD于RXD之间串个电阻,加通信协议,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路连一起了,要是多路232的TXD一起传信号,MCU还能接受正确的信号吗?
每路232的TXD于单片机的RXD之间串 ...

嗯,我的是分时的,每个设备受到自己的ID号后才回传,谢谢您

网友:
要做好分时,确保没有io冲突,如楼上几位所说,串电阻保护还是必要的,不过要计算下容性负载驱动能力,否则波特率高了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这样有没有可能烧芯片啊

没有,但会多一些元器件

网友C:
加几个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几个与门

是多输入或门或者多个二级管吧

网友:
规范方式用485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如果是一个输出口对应多个输入口,就相当于一个io口上面挂几个led灯,不可能烧接收端的芯片的,至于发送方,那就要看232口的输出能力了,小马拉大车的事情肯定会烧东西,还有就是能不能正常工作这个就不好说,按照理论异步通讯,也能正常接收;几个输出口对应一个输入口的话,就相当于几个io口控制一个led灯,行不行结合io口的特性想象一下就可以知道

网友:
楼主说了多个T接一个R

网友D:
直连没问题的,TXD要弱上拉。

网友:
接收机的RX接上拉,每个TX串一 个二极管过去,就不会烧了,做好分时或其它方式的控制,保证不要有同时发送,速度不要太快(要自己测试一下),没啥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连没问题的,TXD要弱上拉。

楼主说的232 不是开漏TTL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232 不是开漏TTL

想当然成了T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