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数码管问题

楼主(2012-12-24):
各位大神好,小弟最近在学430,在写数码管显示的时候,硬件是4位数码管分别连接在P2.0 2.1 2.2 2.3口上。现在我只想让P2.0控制的那一位显示0-9循环。但是烧录测试的却是4位一起循环0-9.这是为什么啊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char SM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x,wei;
/**********************************************
函数名称:看门狗初始化
函数功能;
出入参数:
***********************************************/
void WDT_Ini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
函数名称:延时
函数功能;1ms
出入参数: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 x>0; x--)
                for(y=306; y>0; y--);
}
/**********************************************
函数名称:MSP430 IO口初始化
函数功能;1ms
出入参数:
***********************************************/
void Port_Init()
{
  P1SEL = 0x00;                    //设置IO口为普通I/O模式
  P1DIR = 0xff;                  //设置IO口方向为输出
  P1OUT = 0x00;                  //初始设置为00
   P2SEL = 0x00;                  //设置IO口为普通I/O模式
  P2DIR = 0xff;                  //设置IO口方向为输出
  P2OUT = 0xfe;                  //初始设置为00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函数功能;
出入参数:
***********************************************/
void main()
{
    WDT_Init();       //关闭看门狗
    Port_Init();     //IO口初始化
    x=0;
    while(1)
    {

      P1OUT=SMG[x];
      delay(500);
      x=x+1;
      if(x==10)
      x=0;
    }

网友(2014-05-12):
把电路图贴上来看看再说

网友:
数码管驱动的话 用MAX7219比较快捷方便,可以提供电路板和测试程序哦。

网友:
我这边有430的部分项目开发的 电路板,适合学习测试。便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