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485合并成一路

楼主(2012-12-24):
如题,就是有多路485现在要合并成一路,然后再接到电脑上,具体连线是怎么接的?要不要用到一些专门的设备、模块或转换器类的?

我在网上查了的,有很多资料,但这方面以前没有做过,不知道道是具体怎么连接的

麻烦有经验的大神们,给些意见

网友A:
合并?难道波特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并?难道波特率不一样?

一样的  就是有很多路 想整在一起  我看网上有这样连接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只要符合一从多主,从机统一编码,基本就没多大问题

当然,必须用同样的协议

网友:
找 魔法师 他有485驱动增强还有 扩展带载能力的东西

网友:
电脑当做主机,其他做为从机,可以用modbus协议,也可以自己定轮询协议

网友:
485总线本来也是多路总线啊

网友:
首先查下485主机硬件最多带几路从机,一般是32的整数倍,如果合并后超出了最大可带路数,需要加485中继器,比较麻烦。
其次查下485协议最多支持几个从机,如果合并后超出了最大可支持数量,需要改通讯协议,也是比较麻烦的。
如果硬件和协议都没有问题,那就好办了,直接把所有从机接到主机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  就是有很多路 想整在一起  我看网上有这样连接的  不知道对不对

想方便,用组态软件吧,图纸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  就是有很多路 想整在一起  我看网上有这样连接的  不知道对不对

这不就是一主多从吗?

网友:
组态王??? 一直对 can 422 485这类组网 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