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7模拟开关切换来测量电压问题~~~

楼主(2012-12-24):
     有15路模拟电压需要测量,我用CD4067切换然后输入到atmega128的一个AD口进行转换测量,
最后发现测量误差严重,后来测量发现CD4067切换时输入输出有误差,而且不是线性的,比如CD4067输入
2.2V,输出是2.12V,输入1.1V时输出是1.0V,这样导致我软件校正(乘个系数)也不好校正,请问大家有什么
好的法子吗?

网友:
注意导通电阻的影响

网友:
还是用高速信号继电器吧

网友:
用运放跟随

网友:
后级跟随一下~

网友:
楼上两位,跟随有什么作用吗?说说。。。不懂

网友:
查下AVR的AD输入阻抗,如果没有远远大于模拟开关的RON的话,还是运放跟随吧。

网友A:
要考虑到模拟开关导通电阻的问题,建议你用固体继电器。

网友:
切换10mv的电压也不会有啥误差,计算一下阻抗是关键

楼主:
恩 那用运放跟随一下试试看

网友(2014-04-10):
引用 楼主:
恩 那用运放跟随一下试试看

LZ运放跟随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到模拟开关导通电阻的问题,建议你用固体继电器。

我很赞同的说~~~~~任何开关模拟电路都有【导通电阻】,这一点不要忽略了!

网友:
话说 有很测量专用的模拟开关芯片啊,TI,AD一大把的,导通电阻小的,串扰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