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1 定位激光头更换问题(标题不合格,封锁ID)

楼主(2012-12-24):
买了二手的AMCNC-01 有个激光头坏了,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同尺寸的一线激光头,只要激光头壳体一碰上安装的金属块,两个激光头都灭掉了。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
你要买双线,且壳体绝缘的激光头才行。之前我找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多问一句,你找到了没?能不能给我个地址或者链接?

楼主:
拆了AMCNC-01原配和新买来的激光管,终于明白2楼所讲的2线和绝缘的含义,回头上图。 难得是淘宝上似乎不对这些进行区分。

好消息是原配的也只是内部接头断了,重新焊接后应该可以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的激光管,外壳是电源正极。

01机的激光管,外壳是负极。

01不是宣传开源让人DIY吗,零件都搞成不是通用的,会增加很大难度,甚至不能完成。

网友:
晕死了,这样就被封了ID啊。

拆开了原来的激光头,只是线断了,激光头还是好的。

测量了一下,双线的点跟壳体都是绝缘的。

重新焊线后,没有导热硅胶,中间就用热熔胶代替了。

重新安装上的效果,还没有经过细调。

----------------------------------
对于买来的三线激光管,由于负极跟壳体相连,不能直接用。

考虑了下面两个办法:
1. 用502胶涂壳体表面进行绝缘: 结果是不容易涂匀均,还容易将调焦头粘住,另外旋转调整的过程,502胶体可能会被磨掉而短路。 无奈放弃,把502胶刮掉了。

2. 用导热硅脂涂抹绝缘:感觉上应该可以,容易把机器搞脏,没舍得,加入旧的头重新焊线就能用,就没有实际试了。

----------------------------------

我跟gymdove是同一个人,今天上来突然发现被封锁了ID。关于标题不合格的话题,我是在沙发位置就支持的。只是不太发帖,可能帖子标题不符合莫大的要求,但也没有太离谱吧。肯请莫大手下留情,写得不适合,还可以修改。

网友:
我接的是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AMCNC 这个二手的AMCNC-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