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压供电电路求助

楼主(2012-12-24):
如图,输入端Vpus为占空比信号,可通过调整Vpus的频率和占空比来控制输出端Vout的欠压供电方式,改变Vin2就可以是线掉压幅度。
问题是:

   为了增大带载能力,并获得良好的散热效果,想把这张图的功能用增强型mosfet管IRF540N去实现,应该怎么做呢?求大虾指点啊

楼主:
图没出来,补上

网友A:
参考 mos 调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mos 调光电路

多谢多谢,我看了下,后来改了下,把上面那个管子改成增强型的P-Mos管,下面那个开关的用IRF540,问题解决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