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之IO口块分配 ??

楼主(2012-12-24):
请教一下ALTERA 的第四代FPGA中,数据手册中的IO口行和IO口列具体是指什么?

FPGA的IO应该 如何分配与外围电路的连接?

假设我想做一个图像采集处理并显示电路!

怎么选用哪个IO口与解码芯片/编码芯片的数据位和控制们引脚相连?有没有相应的资料学习下。。。。。。
谢谢!!!!!!!

网友:
随意,同一bank电平相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