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的仿真器识别不了CC2530芯片,求HEX文件!

楼主(2012-12-25):
现在手头有一个CC2530的烧写器(仿真器),用的主控芯片是C8051F320(仿真器中的老款)。现在也做了一批CC2530的仿真器,用C8051的专用的烧写器把HEX文件写进仿真器CC debugger,可是CC仿真器却识别不了2530芯片?
所以求最新的HEX文件,或者可能的驱动?HEX文件应该是开源的,是TI提供呢,还是Silicon Labs提供?谢谢~~

楼主:
有网友说:“下载一个  SmartRF Flash Programmer   这个下面有的”
我下载了最近的SmartRF Flash Programmer 1.12.6 。

发现这么多,具体不知道是那个?

请进一步指导.....我用的主控芯片是C8051F320。
里面的HEX文件,每一个都试了,有的干脆不能烧写,有的可以烧写但“设备管理”不能识别芯片。

然后在网上找了一个:

发现这个既可以烧写进去C8051,“设备管理”里面还能识别出有新设备加入。

Cebal controlled devices
Chipcon Debug Dongle

貌似好像成功了一些,但是SmartRF Flash Programmer却识别不了CC2530,如下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顶一下

终于有一块可以识别。。。总共试了6块,其中只有一块在经历千辛万苦后总算可以识别了,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CC2530仿真器上要始终挂着C8051的烧写器(这点比较奇怪),才可以显示出EB firmware ID和 EB firmware  rev(版本)
还在进一步找问题....ING

楼主: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一块可以识别。。。总共试了6块,其中只有一块在经历千辛万苦后总算可以识别了,但是也存在一个问 ...

一个是C8051烧写的界面  一个是Flash Programer的界面

网友A:
先烧BootLoader在烧fir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烧BootLoader在烧firmware

谢谢 ,终于搞定了,结贴。。。

网友B(2013-02-21):
引用 楼主:
谢谢 ,终于搞定了,结贴。。。

能否再大概讲解一下,我也想亲手做一个CC Debugger,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再大概讲解一下,我也想亲手做一个CC Debugger,谢谢!

有个烧写顺序 好像是先BootLoader,再烧firmware

网友:
ZIGBEE 2000人 技术交流群:174821337 欢迎大家加入共同解决学习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烧写顺序 好像是先BootLoader,再烧firmware

在SmartRF Studio 7\firmware下有这么几个文件,先烧写哪个?再烧写哪个?为啥要烧写两个文件?一个是用debugger口烧写,一个是USB口烧写的,对吧?如果我不用CC2511,也可以用这两个烧写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SmartRF Studio 7\firmware下有这么几个文件,先烧写哪个?再烧写哪个?为啥要烧写两个文件?一个是用d ...

楼上是做出来了吗?我也想做一个。。。求指导啊?留个联系方式啊?

网友:
您好我在iar下载时提示 ,但是用RF flash却提示有设备,同样在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怎么办呐?

网友C(2014-09-10):
引用 楼主:
谢谢 ,终于搞定了,结贴。。。

你好  最近我也在弄这个烧写器  但是04dd的win7 64位驱动你是安装的哪一个呢  我一直都安装不上  请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好  最近我也在弄这个烧写器  但是04dd的win7 64位驱动你是安装的哪一个呢  我一直都安装不上  请指点 ...

但是用04eb的boot  系统又识别不了这个硬件设备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用04eb的boot  系统又识别不了这个硬件设备  是什么原因呢

主控是c8051f320的就可以用04eb的固件 驱动的话,如果是Win7的可以选择系统的自动安装。不行的话装这个目录“C:\Program Files (x86)\Texas Instruments\SmartRF Tools\drivers\cebal\win_64bit_x64”。其实可以考虑采用cc2511作为烧录方案。

网友(2014-10-19):
请问zstack home 1.21 与 zstack -CC2530-2.51A 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在 zstack -CC2530-2.51A添加串口初始化函数后可以成功在板子上跑,而zstack home 1.21的却不可以呢?

网友:
多半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