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B2005生成的exe,assembly version怎么去掉?

楼主(2012-12-25):
刚开始学VB2005,生成了一个exe,右键点击属性,在版本选项中,发现项目名称中有个assembly version ,想把它去掉,不会弄。
AssemblyInfo.vb中把assembly version也注释掉了,然后就显示0.0.0.0,本来默认是1.0.0.0的
求各位路过帮个忙,3Q啦

网友:
想把它去掉。。。不大容易吧?

楼主(2013-01-25):
解决了。我在CSDN也问了,要用个软件才可以修改,不用软件直接在建立的工程中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