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max3000A为何不能下载程序?下载电路如何配置?

楼主(2012-12-25):
  用的是EMP3064ATC10  JTAG下载一直提示 can't access JTAG chain 测试了一下发现ISP_TCK电压为零  拿掉下拉电阻后 电压在1V上下  ,,,,,有木有哪位高人曾经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芯片的供电为3.3V都没错

楼主:
应该不是下载线的问题 因为换了两条了 测了一下芯片各个管脚也没短路现象

网友A:
加上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拉试试

我刚刚把TDO也上拉了 还是不行 , TCK管脚的电压一直为零 ,我之前一块测试版是行的 测TCK输出大概0.5V这样  好郁闷、。。。。

网友(2014-08-04):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把TDO也上拉了 还是不行 , TCK管脚的电压一直为零 ,我之前一块测试版是行的 测TCK输出大概0.5V这 ...

请问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