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等级的电压的地能否接在一起?

楼主(2012-12-25):
请问一块电路板上需要两种不同的电压供电,两种电压的地线能否接在一起?
电路板上驱动由24V的电源(电池)供电,传感器的电压需要12V,通过DC-DC模块将24V转换成12V,测量发现DC-DC模块的地与24V地是不相通的,请问24V地与12V地能否接在一起?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A:
你用的是DC-DC隔离模块吧,这东西主要是用于电源隔离的。能不能接一起,看你的具体电路。

网友B:
隔离电源是分开的,但你只接一端,为毛不能接在一起啊? 肯定可以的, 不隔离就更不说了,本来就接一起。。。

网友:
不涉及需要隔离的场合的话肯定可以,不过有点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DC-DC隔离模块吧,这东西主要是用于电源隔离的。能不能接一起,看你的具体电路。 ...

谢谢,就起电压转换的,其他没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电源是分开的,但你只接一端,为毛不能接在一起啊? 肯定可以的, 不隔离就更不说了,本来就接一起。。 ...

谢谢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已经接在一起试过了,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