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g45电阻触摸屏(标题不合格,封锁ID)

楼主(2012-12-25):
我的板子是英贝特的EM-9G45,用板子自带的linux内核,加上自己做的QT界面,触摸总是偏离触点位置的两倍左右,用ts_cab程序调整过,也还是不行。但是烧写板子自带的Anstrom系统触摸屏是正常工作的。
请问这样的话应该就不是驱动的问题,而是文件系统环境变量的设置问题??还是另外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忘有经验人指点,谢谢

网友:
呵呵Anstrom资料太少  我现在用9g35也想自己移植qt  触摸屏不准最好 把校准坐标打印出来  再修改  你的tslib 版本是多少

楼主:
我的tslib是1.4.0,你的意思是加打印信息?然后调整驱动??

网友:
呵呵 id 封了   明天我也试试移植q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