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示波器开源_beta1.0

楼主(2012-12-25):
单通道示波器
MCU:STC12C5A60S2
晶振:30M
带宽:200kHz
没前端,仅供娱乐
刚刚加了个贪吃蛇游戏
程序有些是别人的,改的很挫,别笑我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
非常不错,必须顶啊

网友:
楼主快上工作效果图啊。

网友:
     楼主蛮有创意

网友:
多上几张图

网友A:
STC单片机AD采样速率最快才250K,楼主怎么做到带宽200kHz的??

网友:
不错哦,口头表扬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单片机AD采样速率最快才250K,楼主怎么做到带宽200kHz的??

带宽是带宽,采样速率是采样速率。。。采样频率是采样频率。。

比如我现在的示波器是100M带宽,500MS/S的采样速率。表示最高输入的信号是100M,高了就失真了。
他的带宽就是250KHZ,然后采样频率是200KHZ,采样速率就是10bit*200Khz=2000KS/S。根据香农定理,大于被测信号2倍就能复现信号。也就是能测到100Khz,然后还有等效采样。。。

网友:
哈哈,强人啊,基本上把资料都扎干了吧!

网友C:
感觉没什么利用价值,只是小而已,将这个改成迷你无线2.4G多通道智能遥控还有点价值

网友:
这家伙~~~~~~~~~~太厉害啦

网友D:
很袖珍, 叫示波表确切点。
期待加入mp3, 电子书, 收音机等功能,

网友:
叫示波表确切点

网友:
咋一看,像极了莫大的c370.。哈哈

网友:
示波器还带贪吃蛇?有趣的示波器,呵呵

网友:
好可爱哦

网友:
磁铁辟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宽是带宽,采样速率是采样速率。。。采样频率是采样频率。。

比如我现在的示波器是100M带宽,500MS/S ...

学习了~~~

网友E: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液晶屏

网友:
OLED屏,好像在哪里见过!~

网友:
楼主很强大 我很感兴趣

网友:
楼主用的 串行的 12864  很是喜欢因为刚买了几块串行的12864cog的屏 等忙完24l01后 再试试 看能用上不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正好也在弄!

网友:
还真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必须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液晶屏

oled 1286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袖珍, 叫示波表确切点。
期待加入mp3, 电子书, 收音机等功能,  ...

mp3 不太好搞,要加解码芯片的   可以播放简单的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什么利用价值,只是小而已,将这个改成迷你无线2.4G多通道智能遥控还有点价值 ...

过段时间再玩 2401  我引出了好多引脚

网友F:
楼主好厉害,照着学来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厉害,照着学来搞看看

我已经把ucos ii 移植过来了

网友:
  //判断蛇有没有撞到自身
         for(i=0;i<snake.node-1;i++)
        {
                   if(snake.x[i]==snake.x[snake.node-1]&&(snake.y[i]==snake.y[snake.node-1]))
                   {
                     snake.life=0;
                     return 0;
                     break;
                }
                }

不用 break了吧?上面已经有return 推出函数了。

网友:
如此之小,必须顶

网友:
绝对得顶,STC咱喜欢,咱就能玩STC水平了

网友G:
楼主有PCB出售吗?QQ:33二四16820

网友:
有意思,看看 OLED 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PCB出售吗?QQ:33二四16820

还有几块 qq 1046一六6424

网友:
顶!手持示波器~

网友:
出个套件多好

网友H:
我偏向楼主能出个成品我好方便购买一个来玩玩,但看到了有锂电池就头痛了... 这电池的东西目前是无法快递到我们这儿呀! 唉! 真是有点无奈..

网友:
这么小的屏幕,是OLE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偏向楼主能出个成品我好方便购买一个来玩玩,但看到了有锂电池就头痛了... 这电池的东西目前是无法快递到 ...

你是什么地方?为何不能带锂电池?

网友:
牛的很标记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地方?为何不能带锂电池?

不好意思我是在台湾省,楼主您可以使用顺丰快递或晋越快递发您那整个成品(含锂电池)到我们这台湾省台北市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我是在台湾省,楼主您可以使用顺丰快递或晋越快递发您那整个成品(含锂电池)到我们这台湾省台北市 ...

顺风应该可以的吧,寄到台湾就贵喽,而且我这个作品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不是仪器仪表,仅供娱乐
材料是有多余的,可以再制作一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顺风应该可以的吧,寄到台湾就贵喽,而且我这个作品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不是仪器仪表,仅供娱乐
材 ...

若确定顺风可以快递的话就好办了,我可以等您再将程序完善些,并告知我整个成品您预售多少 RMB,我确定能接受的价钱后,我们再详谈如何与您购买的方法.

我估计您应该与顺丰的取件员很熟,不然一般顺丰都不让快递这有带电池的商品到台湾来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若确定顺风可以快递的话就好办了,我可以等您再将程序完善些,并告知我整个成品您预售多少 RMB,我确定能接 ...

昨天稍微更新了一点,程序版本为beta1.1   ....我的朋友说:航空件发不了电池,你可以在台湾当地购买尺寸合适的MP3或MP4电池

网友H:
唉!~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在我们这的电子商场都是卖电子成品的较多,卖零件的几乎没两三间,要买这锂电池谈何容易呀! 所以我希望的是含锂电池的完全完成的成品,不然的话我就得再考虑考虑了,也期盼楼主您的谅解..

网友G:
我买了楼主的成品,今天刚收到,东西确实做的很小很精致。
几点建议:
1.可以考虑换成大一点尺寸的LCD,毕竟128*64分辨率不是很够
2.可以找个合适的外壳装着,现在大冬天的容易起静电,万一把板子打坏了就不好
3.可以考虑用AAA电池,这样就不存在楼上的兄弟的顾虑了。现在电子城AAA电池外壳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了楼主的成品,今天刚收到,东西确实做的很小很精致。
几点建议:
1.可以考虑换成大一点尺寸的LCD,毕 ...

制作这个示波器是为了把一年多前买的stc单片机利用起来
其实我倒是想做个stm32的示波器,使用TFT彩屏,采样速率可以达到2M
外壳开模费很贵的,防止短路或静电的话可以包点绝缘材料
AAA电池太大了,设计初衷就是小巧
声明三点:
1:这个所谓的示波器仅供娱乐,不是正经的仪器仪表.
2:制作的初衷不是做生意,纯属娱乐(所以后来写了个贪吃蛇)
3:有些BUG还有不完善之处尚未解决

网友I:
如果没有程控放大电路的话,这个也只能用好玩来形容,实用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没有程控放大电路的话,这个也只能用好玩来形容,实用性不大

sorry本人水平有限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唉!~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在我们这的电子商场都是卖电子成品的较多,卖零件的几乎没两三间,要买这锂电池谈何容 ...

找旧手机电池来改。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找旧手机电池来改。

唉!~ 我也是这么想的,看着楼主放置的那锂电池是那么的适切,换做在我们这要找这电池的话,估计我也要在我们这的一些网路上修理 MP3 及蓝芽的个人工作室来寻找这个锂电池了~~

不过我想先放着这事. 而再想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您说的一般旧型手机内的锂电池我估计可能都过大了,而且也没有过充保护电路板在上面,这些问题都得先解决了才行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唉!~ 我也是这么想的,看着楼主放置的那锂电池是那么的适切,换做在我们这要找这电池的话,估计我也要在我们 ...

没看楼主位,直接回帖了 ......
手机电池要找到这么小,的确很难。不过都带保护板,楼主位这个电池才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看楼主位,直接回帖了 ......
手机电池要找到这么小,的确很难。不过都带保护板,楼主位这个电 ...

哈!~ 所以我才希望能与楼主买到完全完成的成品呀! 不过没关系啦! 不急的! 办法再慢慢的想看看就好! 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楼主能持续的完善这个的程序,若真的能做得很令人欣赏的话,届时有没有电池我想应该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吧?!

唉!~ 纠结的等待中...

网友K:
唉~在台湾真可怜买个零件都很难,如果有个电子城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唉~在台湾真可怜买个零件都很难,如果有个电子城多好!

在 15 ~ 20 年前我们这许多电子商场超过 90 % 都还是在卖电子器件,后来这些电家慢慢的转型成为卖 3C 的成品了. 现在在我们这的电子商场买电脑/平板/手机等这类的东西很是方便,也可货比多家! 但要买电子器件的话就只有两三家在卖了,而且都是在卖早期 DIP 的器件,几乎没有卖任何的 SMD 的器件. 而这些电子器件大多都是面向学生做实习在用的器件,所以现在我们要自己 DIY 试验个什么东西的话都是极困难的事,换做我若要弄一个小东西来玩的话估计从公司的料仓领些器件都要比这些电家的器件商品选择要来得多许多,但是.... 公司也没有那种锂电池的料件呀! 唉~ 真是蛮可悲的..

网友:
锂电池的料件:也许可以到模型店找看看,或专卖电池的问问.

网友:
牛叉!频率高至20Mhz就更NB

网友:
这个要搞来学习

网友:
撸主,PDF下载不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贵

网友(2013-01-24):
不错,自己打的PCB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制作这个示波器是为了把一年多前买的stc单片机利用起来
其实我倒是想做个stm32的示波器,使用TFT彩屏,采样 ...

可以用公模的外壳。已经有好几款手持示波器是用的MP4  MP5的外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公模的外壳。已经有好几款手持示波器是用的MP4  MP5的外壳了。

我就不去跟他们竞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不去跟他们竞争了

i这个液晶很想以前那种小坦克上用的,做到那么小的话。。。哈哈。。。

网友:
STC的手册上没给出,但是我去查了SAR型的ADC输入阻抗在你500K左右,这样两个500K电阻分压给adc真的没问题吗?

网友:
怎么有信号前级处理?

网友L:
测试钩不错!双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测试钩不错!双踪?

水平不够,单宗的

网友(2013-03-12):
顶啊!好东西大家快来啊!

网友:
液晶好好看的说~~

网友M:
最近就想用51做一个,本人小白,手头有AT89S52,速度和你的STC差很远么,如果可以我是不是可以外扩一个AD来用~有没有你做东西时候的参考资料分享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近就想用51做一个,本人小白,手头有AT89S52,速度和你的STC差很远么,如果可以我是不是可以外扩一个AD来 ...

有个STM32的开源项目: DS0201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个STM32的开源项目: DS0201

我想拿51先学习做一个,该怎么开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想拿51先学习做一个,该怎么开始呢

先去了解下示波器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去了解下示波器原理

嗯嗯,有没有推荐的资料呢

网友(2013-05-25):
这个示波器自带的锂电池没电了,从哪里可以充电?

网友:
基友号来啦!哈哈

网友(2013-08-21):
挺有创意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
来点测试图哦

网友:
楼主能详细讲一下如何实现的么

网友(2013-09-30):
在这看到基友哥了!!!

网友:
详细的原理介绍一下啊

网友:
现在不知搞啥啦

网友(2013-11-08):
这个要顶一下

网友:
好伤感啊

网友:
顶一下。。。值得学习

网友(2014-09-05):
也想试一下,最近在收集资料

网友:
很有创意,可以考虑用手机作为终端

网友(2015-02-13):
最大测的频率是多少,这屏幕也太小了,换320X240吧,不过我怕换了刷新频率就不行了。。。

网友:
mark  口袋示波器

网友:
很好玩的样子,学习学习

网友:
马克,谢谢,看起来很强大

网友(2019-09-12):
赞一个,非常棒!

网友(2019-12-12):
超小的示波器

网友(2020-04-14):
好资源,谢谢,学习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