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GPA的多周期约束的硬件上是 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2-12-25):
请教大家一下: FGPA的多周期约束的硬件上是 如何实现的?谁能给解释一下 ?

网友:
约束只是时序检测要求,在布局布线时尽量让延迟满足时序要求吧。 多周期也是定义一个时序规则,quartus通过公式算是否满足啊,布局布线算法和正常一样。 还有如果两时钟频率有固定整数倍关系且相位差固定,才有可能考虑多周期问题,否则就直接用多时钟域方法。

楼主:
噢,谢谢回复,
设置了多时钟后,fpga如何实现的多周期?
如果单周期的话,只是将两条线连接起来就可以了吧,多周期的话中间加了什么环节,使FPGA可以实现多个周期的延迟?

网友:
不是你在约束里面写了多周期,fpga去实现。  是你硬件上有多周期的再去写多周期约束

楼主:
哦, 谢谢楼上回复
sdc文件里的内容总会影响综合的结果吧,约束的目的是让时钟上升沿正好对着要采集数据的稳定阶段,为了达到此目的,sdc里写的内容总是改变了综合结果吧 ,进而改变了fpga里的硬件实现吧,这样才能达成时钟上升沿正好对着要采集数据的稳定阶段。
我所理解的楼上的意思:因为fpga的传输数据时间延迟太长,所以出现了1个或多个周期以后数据才到达目的地,大幅度的缩短延迟时间,实现在1个时钟内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稍微改变一点点已经确定了的多时钟延迟时间的长短,写了sdc,timequest通过了,满足了要求,此sdc再在综合的过程中起作用,稍微改变一点点fpga的综合,使硬件稍微改变一点,使时钟上升沿对着数据的稳定阶段。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