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CYCLONE IV 的PCIE 板子。

楼主(2012-12-25):
(图片)

网友:
高级货。。。 多少钱啊?

网友:
光一个炫耀图??? 叫分享?

网友:
分享的資料呢?

网友:
全是几个 LDO供电。

1.2V核电压抗的住么?

当然没看到你板子的背面。

网友:
莫非是传说中的pcie转lpt?

网友:
哪个型号的FPGA,大约什么价格?最近可能会用到

网友:
EP4CGX50CF23I7N的内核电压1.2V只用一个LDO 1117,会不会……?

网友:
运动控制插卡的吧,耗电量应该不大,一片1117没啥问题

网友(2013-03-07):
这个板子的尺寸怎样的?

网友(2013-04-25):
没有资料啊 楼主可分享一下吗?

楼主:
选用这款FPGA EP4CGC50(兼容EP4CGX30和EP4CGX75)的理由是用ALTERA的比用XILINX的容易开发。这款板子是给一个重要设备传输图像。应客户要求,信号做了隔离。接口信号是LVDS的。除了驱动外,PCI-E以及DDRII的通讯存储部分FPGA代码一天就搞定(这个得感谢QSYS的强大功能,这玩意更本用不着写一行代码,也用不着仿真什么的)。从开发层面来说,比SPARTAN 6容易一个数量级。建议量不大的用户采用。

网友:
楼主自己设计的?膜拜一下。。。能分享下代码么

网友(2013-07-02):
能不能上传点资料啊?

楼主:
这个板子1.2V电源确实有点热。在普通的工控机里面倒还好,但是近期放到一个无风扇的工控机里面,1小时后挂掉。这款机器是台湾的,奶奶的,不插我的板卡,跑一小时外壳就烫手了。我的板卡插入后,发现1117就容易挂掉。估计是烧坏了,拿下来测试发现只有0.8V了。不得不改版。换成了一个RT8010A DC-DC。哎,又得投板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1.2V电源确实有点热。在普通的工控机里面倒还好,但是近期放到一个无风扇的工控机里面,1小时后挂 ...

老版本的能否便宜出了?

网友:
啥叫分享。
lz
要不啥时间给你分享一个十二层板的电源?

楼主(2013-08-02):
老版本的就不拿出害人了,有缺陷的东西拿出来,不符合我性格。新版本的还有5块空板,如果凑齐的话,可以便宜点,我一并可以去焊接一下。有需求的加我QQ:347274538

网友:
好多钱一个??

网友A:
有意,多少钱一个?

网友:
LZ牛!
不知MSEL[3.0]如何设置?我也用了EP4SC64,MSEL为1101,认不出配置芯片。

更正原因:配置芯片型号错误

网友:
LZ牛,请教这是4层,还是6层,几mil/几mil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多少钱一个?

单块板子我懒得去焊接了。要凑齐5个人要了才会安排去焊接。2500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多少钱一个?

2500一个吧。不过要凑齐5个人才行,把剩余的5块板子一并焊接了。否则不值当弄一次。

网友(2013-09-01):
看上去很高级。。。

网友:
板子挺好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了

楼主(2013-11-20):
哈哈,今天去购买芯片,GX50 FPGA只要240块一个了。便宜了不少啊。看来这款芯片只要有点量就可以做到200以内。

网友B(2014-08-19):
楼主板子很威武,能否分享一下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板子很威武,能否分享一下源码

想啥呢,这都是做广告的,想要源码估计得买~

网友(2015-02-04):
用的G系列的片子?

网友(2015-10-16):
开源...坐等山寨

网友(2016-09-07):
带高速串行收发器的片子,很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