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5路左右PCA 的单片机?

楼主(2012-12-25):
RT如题     我想产生15路左右的PWM波  用PID控制     之前用的笙泉的MPC82G516A 只有6路   有没有符合要求的单片机   留个型号    谢谢!!!

网友:
atmel的xmega有32路pwm的,st也应该有吧

网友A:
记得台网泰欣有一颗全是PWM输出的芯片,你可以查查,路数非常多的,51内核

网友:
错了。唉,不好意思是16个AD看成PWM了

网友:
L楼主要那么多pwm干嘛?我也想要15路左右呵呵,是控制电磁阀的,比例阀。你呢?有进展通知我一声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台网泰欣有一颗全是PWM输出的芯片,你可以查查,路数非常多的,51内核 ...

台网泰欣

你好,请问到底是什么牌子的mcu啊?台网泰欣找不到这个牌子啊?

网友:
不好意思,我记错了是台湾太欣的STK6037,网上可以搜到他的手册,带21路10位PWM。百度文库有中文版的手册,不过要积分才能下载。

网友:
STM32F20x系列可以配出32路PWM,TI的LM4F23x系列也可以配出32路PWM,不过TI的明年才量产

网友:
如果不局限于51内核的话选择就多了,STM32一个定时器可以出4路,最多有6个可对外输出的定时器,TI的DSP就不说了,主打技术之一就是高分辨率PWM,然后还有富士通的奇葩FM3片上外设模式多的一沓糊涂,出几路PWM完全小意思,定时器非常多。。。只能说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