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远翔飞凌8PE53(8PIN) 的文档和例程,不支持C编程?

楼主(2012-12-25):
哪位大侠能发下 远翔飞凌8PE53(8PIN) 的文档和例程,不支持C编程?

查了官网的资料,没有8PIN的。脚位都不知道怎么定义的??

官网的编译器好像也不支持C哦。。。郁闷。想写个简单程序还得看汇编,累呀。。。。

买来的IC也没用丝印,奇怪难道出厂就帮忙打磨好了??

网友A:
把14 pin的1、2、3、14、13、12脚拿掉就就8PIN了。跟ELAN的153是PIN TO PIN的,IC没有丝印是因为有些芯片是代理买晶圆回来自己封装的,没有必要打字。

网友:
http://www.feeling-tech.com.tw/  下吧,例程是没有的,这个是IO型单片机,基本没有功能。最大的功能也就一个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4 pin的1、2、3、14、13、12脚拿掉就就8PIN了。跟ELAN的153是PIN TO PIN的,IC没有丝印是因为有些芯片是 ...

8PE53/8PS53简介
可直接替代PIC12C508/509、EM78P153S、MDT2005,烧录程序可直接转换,脚位完全兼容即PCB无须更改。

请教:烧录程序可直接转换??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A:
如果你有PIC的程序,你只要用个转换软件将PIC的程序转换到8PE53。附件 便是那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PIC的程序,你只要用个转换软件将PIC的程序转换到8PE53。附件 便是那个软件 ...

我试试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PIC的程序,你只要用个转换软件将PIC的程序转换到8PE53。附件 便是那个软件 ...

请问 ,这个转换软件是哪里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PIC的程序,你只要用个转换软件将PIC的程序转换到8PE53。附件 便是那个软件 ...

请教大侠:
下面这个是PIC的程序,有个地方不太明白, if(TMR0>40)  这个时间是多少?

#include <pic.h>
__CONFIG (0x0FEA);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

#define IR GP0
#define OUT GP1
#define OUT2 GP2
#define LED GP5

bit fig;
bit fig_io;
bit fig_out;
bit fig_h;
bit fig_2;
////////////////////////////////////

/////////////////////////////////////////

main ()
  { unsigned char times;
    unsigned char times2;
    unsigned char withd;
    unsigned char i;
    TRIS=0B00000001;
    OPTION=0B10000111;//

    fig_out=0;OUT=0;OUT2=0;LED=1;

    while(1)
    {
      i=0;
      fig=0;
      fig_io=IR;

      if(IR==0)
      { times=0;
        bb:
        TMR0=0;fig=0;
        while(IR==0)
        {
          if(TMR0>40)
          fig=1;
        } //太长不算
        if(fig==0){if(TMR0>0)times++;}  //太短也不算
        if(times>6)goto cc;

        TMR0=0;fig=0;
        while(IR==1){if(TMR0>40)fig=1;} //太长不算
        if(fig==1)goto aa;
        else goto bb;

       cc:
       i=0;
       fig=0;
       fig_io=IR;
       TMR0=0;
       withd=0;times=0;
       while(!fig)
       {if(fig_io!=IR){fig_io=IR;withd=0;}
        if(TMR0>195){if(times<11)times++;withd++;TMR0=0;}
        if(withd>2){fig=1;}
        if(!i){if(times>10){i=1;fig_out=~fig_out;if(fig_out){OUT=OUT2=1;LED=0;}else {OUT=OUT2=0;LED=1;}}}
       }

      }
      aa:;
    }

}

网友A:
软件是代理商给的,软件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是代理商给的,软件我不懂!

多谢了。。

网友B:
我也用过飞林的芯片,就是因该便宜,我们产品出了几百万套了没有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过飞林的芯片,就是因该便宜,我们产品出了几百万套了没有出过问题。 ...

也是先用PIC 写好C的程序,然后将HEX转换成飞凌的BIN文件烧录的吗??

还是直接写汇编的?

4M的内部晶振,一个NOP是不是1US 呢?

网友:
我是用义隆的编译器写汇编的,PIC也可以的。

网友:
深圳南翔科技也有8PE53,不知道是不是一家的,  我目前用的是南翔的。
关于汇编的话,其实熟悉了看起来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C(2017-11-14):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过飞林的芯片,就是因该便宜,我们产品出了几百万套了没有出过问题。 ...

你好,请教一下,飞灵单片机用什么编程软件和下载器?我是初学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下,飞灵单片机用什么编程软件和下载器?我是初学者,谢谢! ...

我用的是义隆的转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