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更新固件导致错误的通用恢复方法(已测试)

楼主(2012-12-25):
这是在论坛中的首次发帖, 希望大家喜欢.
我在论坛中找到了 IAR5.5 以及 对应 注册机 的链接, 但是我忘记是哪个帖子中的了,感谢那个朋友的下载链接分享: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76544&uk=620806440

不知道我的仿真器的版本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当 IAR 5.5 提示升级固件后, 点选 YES, 弹出升级进度, 到一半的时候, 提示要求将 USB 连接 断开, 再 插上, 之后再点选 YES 继续, 当点选 YES 后, 仿真器的名字就不再是 "MSP-FET430UIF - VCP" ,而成了"TUSB3410 Device", 查询了N 多资料后才知道, 提示第二次插入 USB 后, 实际上是将仿真器的 TUSB3410 中的 EEPROM 数据进行了升级, 这也是论坛中所说的 V2 版本升级到 V3 版本的情况, 但是那个程序是对应成功升级的情况, 如果升级失败了呢? 我测试了那个程序, 在我的这个上面完全不能使用, 提示根本找不到仿真器.
最后GOOGLE查询多方资料, BAIDU真的是搜索不到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结果是:
"TUSB3410 Device"  对应的 VID(公司代码)= 0451  PID(产品代码)= 3410
"MSP-FET430UIF - VCP"  对应的 VID= 0451 PID=F430

也就是说, 经过 IAR 5.5 的升级, 产品代码被修改了.

我当前使用的仿真器:

如果有类似经历的朋友, 请参考下面的解决方法:
第一, 下载附件内容

第二, 安装 TI USB EEPROM Burner 软件(压缩包中), 如果提示安装驱动等,就选择 允许.

第三, 在设备管理器中确认,  TUSB3410 驱动名称是否已经变成 "TI TUSB3410 EEPROMBurner", 如果不是的话, 自定义安装驱动, 并且寻找到软件安装目录下去寻找对应的驱动.直到确定驱动名称更改了为止.

第四, 启动 "EEPROM Burner" 软件, 在串口选择中选择 "TI TUSB3410 EEPROMBurner", 下面的容量选择 128K, 之后点选 "Erease EEPROM" 按钮, 之后等待 10 分钟左右. 等待进度条走到头, 并提示成功的信息窗口.

第五, 在文件选择浏览到你下载的另一个附件, 并选择"MSP-FET430UIF - VCP.bin" 文件, 点选"Program EEPROM" 按钮, 等待大约 1 分钟, 等待进度条走到头, 并提示成功信息窗口.

第六, 拔掉 USB 连接线, 再次插入 USB 连接线, 重新安装 TUSB3410 的驱动程序, 手动安装驱动程序, 选择到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430\drivers\TIUSBFET\XP32" 或者对应的位置, 之后会提示成功安装驱动, 此时 驱动名称已经从 "TUSB3410 Device"  恢复为 "MSP-FET430UIF - VCP" .

至此, TUSB3410 芯片已经搞定.
---------------------
另外, 如果 MSP430F1612 芯片的程序也被更新的情况下, 就需要重新刷固件才行.
我的这个仿真器可以用自己的 TUSB3410 芯片, 使用 BSL 功能去烧写 MSP430F612 的固件.
淘宝链接: 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 ... eID=120215355740806

第一, 下载附件内容:

第二, 启动 "mspfet.exe", 点选菜单中的 "工具" ->"选项" 在右边的 当前适配器中选择 "BSL" 下面的端口选择 TUSB3410 对应的 COM口, 点选 "确定"

第三, 点选菜单中的 "文件" -> "打开", 选择"MSP430F1612 固件.txt" .

第四, 点选菜单中的 "操作" -> "自动", 等待完成即可.

第五, 完成后,请拔掉 USB 接口, 再插入 USB 接口.

至此, MSP430F1612 芯片已经搞定
---------------------

之后再用低版本的 IAR 升级固件, 一切恢复正常使用, 我当前用的是 IAR5.3 版本, 如果仍旧用 IAR5.5 版本, 我的这个仿真器仍旧会发生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如果哪位朋友用了 IAR 5.5 版本,并且使用仿真器,并且没有出错的同学出来说一下。谢谢啦!看看到底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网友(2013-01-26):
改天试试恢复仿真器

网友:
楼主应该是安装IAR5.5版本的时候,UIF V3版本的驱动没有安装好,所以UIF才会识别成TUSB3410 Device,假如驱动安装好的话就算没有升级成功也会识别成MSP-FET430UIF - CDC设备的

一般出现这种问题很好解决,先把驱动装好,在IAR安装目录里面有
然后用IAR自带的降级工具降级,再重新升级就好了。有些时候可能要连续升级降级两次才可以
反正能正常识别成MSP-FET430UIF - CDC或MSP-FET430UIF - VCP的话就不用开盖就可以修复

网友A(2013-03-01):
楼主,请问TUSB3410修改时是用另外一个JTAG刷这个,还是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TUSB3410修改时是用另外一个JTAG刷这个,还是怎么弄?

我在淘宝买的这个是支持自己修复的,就是调整一下跳线,就用自己的 BSL 连到了自己的芯片上,于是就用正常的 BSL 程序刷进去就好了,没有用额外的设备。
可能这个功能比较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TUSB3410修改时是用另外一个JTAG刷这个,还是怎么弄?

可能我理解错了,你的意思问是如何刷 TUSB3410 ?

这个芯片是直接用 USB 刷的,但是要用另外的驱动程序。在附件里面有。

网友(2013-05-11):
这个有用,之前发现过这现象

网友(2013-07-16):
我这边一直装不上驱动,也就是变不成TI ····那个,咋整

网友B:
我发现430仿真器的一个操作序列上的bug,2个仿真器都是同样的方式固件损毁的。
1)拔掉目标板电源,或者JTAG空置
2)IAR下载,会提示找不到target。此时仿真器红灯持续亮
3)进入IAR,debug选项下选择所用的COM口。此时仿真器红灯闪几下就熄灭。
4)退出IAR。此时仿真器两个灯全灭。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正常的MSP VCP端口号。
从此以后IAR再也连不上仿真器了。仿真器的灯再也不亮了。
用的是IAR 5.5。
不知有没有做仿真器的朋友,测试一下,看是不是你们手里的仿真器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430仿真器的一个操作序列上的bug,2个仿真器都是同样的方式固件损毁的。
1)拔掉目标板电源,或者JTA ...

用的 IAR 5.3
用 IAR5.5 升级失败后,就再没有尝试新的版本了

网友C(2013-12-07):
按照官方的原理图制作,发光二极管D4一直亮着,也能识别出MSP-FET430UIF - VCP(COM8),但每次下载就提示Fatal error:Failured to initialized...请问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仿真器省了不少料啊,电容别人都用钽电容,它上面用的是电解电容。

网友(2014-01-10):
这个仿真器省了很多料

网友D(2014-03-03):
这个好用。我在win7下就是这个问题。还得我重装了系统,重新降级到5.3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用。我在win7下就是这个问题。还得我重装了系统,重新降级到5.3版本。 ...

我在 WIN7 下还没有使用过,用了几次,还是觉得 XP 比 WIN7 好用!

网友(2014-04-02):
标记一下,正准备用它

网友:
谢谢指导,修复下我的砖头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好东西,一定要收起来!

网友(2014-08-20):
引用 网友C:
按照官方的原理图制作,发光二极管D4一直亮着,也能识别出MSP-FET430UIF - VCP(COM8),但每次下载就提示F ...

我遇到了

网友(2014-12-19):
1612芯片无法擦除,是不是救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官方的原理图制作,发光二极管D4一直亮着,也能识别出MSP-FET430UIF - VCP(COM8),但每次下载就提示F ...

我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仿真器还有的救吗?

网友(2016-03-11):
引用 网友C:
按照官方的原理图制作,发光二极管D4一直亮着,也能识别出MSP-FET430UIF - VCP(COM8),但每次下载就提示F ...

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理解错了,你的意思问是如何刷 TUSB3410 ?

这个芯片是直接用 USB 刷的,但是要用另外的驱动程序 ...

这 下载错误啊

com口肯定是对的,如何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 下载错误啊

com口肯定是对的,如何解决啊

"我的这个仿真器可以用自己的 TUSB3410 芯片, 使用 BSL 功能去烧写 MSP430F612 的固件."

你的如果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芯片烧程序,就需要用别的东西给  MSP430F612 烧固件了.
我买的这个里面有跳线,跳线之后就支持烧自己的 MSP430F612 芯片.

网友F(2016-04-26):
引用 网友E:
这 下载错误啊

com口肯定是对的,如何解决啊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你解决了吗?

没有,换了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