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lman目标预测的请教

楼主(2012-12-25):
我的系统输入一个一维的数字,每一秒输入一个,我想要提前一秒预测下一秒来的数字,这用Kalman是否可行?
应该怎么做?

网友:
不行。卡尔曼是估计而不是预测。他只能处理已经有的数据。

网友A:
可以做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预测

怎么做预测能帮我说说吗?最好举个简单的例子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重警告:本论坛不得使用大尺寸字体。请重新编辑删除本警告。不删除此警告的ID将被封锁。阅读到此文字请务必举报】
可以做预测

同求怎么预测.....
我自己想的是外推。

网友:
想用来估算彩票?呵~

网友:
卡尔曼分为时间更新和状态更新两步

时间更新就是往后预测
状态更新就是根据测量修正预测参数

两者可以以不同频率进行

网友:
卡尔曼滤波器由一系列递归数学公式描述。它们提供了一种高效可
计算的方法来估计过程的状态,并使估计均方误差最小。卡尔曼滤波
器应用广泛且功能强大:它可以估计信号的过去和当前状态,甚至能
估计将来的状态,即使并不知道模型的确切性质。

网友:
n时刻,X_hat(n)带到状态方程里求出X_tilde(n+1)就是预测啊

网友:
不过这跟卡尔曼滤波没关系,有状态方程就能预测,没有就不行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kalman机动目标预测,原理是一样的,按你的要求做一步预测还是ok的。
也可以采用ARMA模型,或者机器学习的方法来做

网友:
由状态方程技术出来的就是预测,由最后X(k+1)=xk+K*(y-h*xk)就是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