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每个角度的AD检测

楼主(2012-12-26):
如题

后面几个角度200   230  260的时候AD值相隔太小了  检测比较不准确,请问各位有更好的电路或是其他方法吗?

楼主:
来人帮忙呀

网友:
用线性电位器,指数或对数电位器会这样。

网友:
楼主可接成这样,效果一定比你这个好,你的问题也可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