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数据并解析的FPGA程序,原来可以,现在不可以?

楼主(2012-12-26):
请教大家一下:
写了个串口接收命令并解析该命令的FPGA程序,没有进行 timequest的时序分析
就是FPGA接收到串口命令后解析命令,并置位FPGA的某个输出管脚为高或低,是sof格式,原来一直用着很正常,放了一晚上,哪里也没东,今天烧写进FPGA忽然不能用了,向FPGA发命令,FPGA的管脚没有反应,用另外一个程序,即:FPGA接收数据并原样传回PC机的程序,还可以正常使用,是何种原因?
虽然timequest 没分析,开始可以,应该时序没问题吧,现在为何不行了,难道FPGA用的时间久了,时间特性改变了,就不行了吗?
而且,不加约束的话,quartus ii 应该按1Ghz来综合,在项目路径下如果没有sdc文件, timequest应该按1Ghz来进行时间分析吧?我用timequest进行了默认分析,timequest也没有报错

网友A:
一个串口哪来什么时序问题,多想了,检查下硬件或者串口发送格式

网友B:
1,确认程序加载成功;可以通过点灯或者输出周期信号来加以辅助确认;
2,如果程序加载成功,那么是时序或者信号质量问题。你这个应该没有高速信号(高速不等于高频),看时序吧。因为串口是异步,要时钟采样判决的,好好看下代码,可能的话仿真一下。

网友:
可能还是波特率生成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确认程序加载成功;可以通过点灯或者输出周期信号来加以辅助确认;
2,如果程序加载成功,那么是时序或 ...

请问你仿真用哪个版本的modelsim, 我用的cyclone iv ,modelsim 6.5e不能仿真吧,但更高版本的modelsim 破解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串口哪来什么时序问题,多想了,检查下硬件或者串口发送格式

我是用这个程序接收一个两字节的命令,然后解析去执行命令,
fpga接收串口数据,然后原样子返回 是正常的,
但是有个 接收命令 解析,然后我在 解析的一个case中置位某个端口为高或低电平,不成功?

网友C(2013-06-01):
串口带解析的部分,贡献出来,让俺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带解析的部分,贡献出来,让俺参考参考?

这个 网上有啊,我参考特权同学的例子 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网上有啊,我参考特权同学的例子 写的

特权那个代码,如果不注意的话,接收多个字节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