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做四象限跟踪太阳,给了传感器给我了,据说值钱

楼主(2012-12-26):
    淘宝了半天没有卖的,想找资料没有,百度都是激光制导什么的,在坛子里面搜索很少的人说,说1000多块钱?真的,就这么小一个玩意?难道我发了?哈哈,不知道怎么弄,据说就是四个光电二极管而已,串电阻?运放?然后AD转换?求怎么弄啊

网友A:
无图无真翔

网友B:
无图无真相,无图不发帖,这里需要真东西。

网友C:
真正值钱的不是用光电管做的而是缠铜丝那种,输出电压在0-20mv,灵敏度在7-14uv,价格3000+
追光分粗追和精追,首先算高度角和方位角再微调

网友D:
四象限探测器(QD):激光制导或者卫星对准,FSO对准等技术中的关键器件,一般作为精跟踪(粗跟踪有CCD等或者大面积的QD),在对准技术中的APT技术是最难的。
电路设计:若是要求精度比较高且检测的电流范围比较宽,可以接个对数放大器,一般AD8403就可以满足要求。.....若是要求不高,做来玩玩,接个电阻进行电流电压转换,然后接个运放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正值钱的不是用光电管做的而是缠铜丝那种,输出电压在0-20mv,灵敏度在7-14uv,价格3000+
追光分粗追和精 ...

这个是不是可以用四个热电偶放在黑板上来DIY一个?

网友:
昨天刚跟同事聊到这个,今天就有了,等具体解决方案

网友:
vcd光头里有。。

网友E:
都是用小硅光电池当传感器,下面图用的光敏电阻,改改就行。图上有个错误自己找。用两套就是四象限的。

网友F:
我听说过有人也做过跟踪太阳,只是听别人说过,没见过,好像用的是感光相机,用DSP处理相片上的光照强度,在控制电机转动,大概是这样

网友:
我自己做的四象限 效果很好 就是做好了给我寄一套 ok  ,免费给你哦  598911822

网友G:
功能 :抗晚上车灯干扰,跟着车乱跑,抗云层扰动干扰 云台用301 云台 能载重四个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G:
头像就是我做的四象限太阳能跟踪,跟踪精度很高,花了三天才做好的 晚上搞到3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头像就是我做的四象限太阳能跟踪,跟踪精度很高,花了三天才做好的 晚上搞到3点呢 ...

用的什么传感器啊,那个圆的被老师拿回去了,给了我一个方形的四象限Si光电二极管传感器,现在不知道怎么放大,用三极管前置还是运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翔

那是研究生师兄给的,老师知道了一下子要回去了,说不是贵,是买不到,日本不卖了,只有一个。圆形的四象限,现在给了我一个方形的四象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无图不发帖,这里需要真东西。

那是研究生师兄给的,老师知道了一下子要回去了,说不是贵,是买不到,日本不卖了,只有一个。圆形的四象限,现在给了我一个方形的四象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象限探测器(QD):激光制导或者卫星对准,FSO对准等技术中的关键器件,一般作为精跟踪(粗跟踪有CCD等或 ...

据说,是用三极管前置放大,运放再放大,或者有的干脆运放放大,不知道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听说过有人也做过跟踪太阳,只是听别人说过,没见过,好像用的是感光相机,用DSP处理相片上的光照强度, ...

那可以是可以,技术高,还不会

网友:
有待发展

网友:
这玩意有好有坏,好的确实很贵!

网友:
求图片,求真相~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功能 :抗晚上车灯干扰,跟着车乱跑,抗云层扰动干扰 云台用301 云台 能载重四个太阳能电池板 ...

你好,你的这个301云台和 电机 啥型号,都多少钱买的啊,我想做一套大概多少钱啊,电机用不用驱动板

网友:
貌似N年前俺也买了个一直没机会用上,改天找找看还在不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的这个301云台和 电机 啥型号,都多少钱买的啊,我想做一套大概多少钱啊,电机用不用驱动板 ...

不到四百,云台301你去淘宝一下,不用驱动板,用485给它发指令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到四百,云台301你去淘宝一下,不用驱动板,用485给它发指令就行

我查了一个301云台快400了,说是用的同步电机,输入为AC24V,这个电源你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查了一个301云台快400了,说是用的同步电机,输入为AC24V,这个电源你是怎么搞定的 ...

不对啊!我买的是200多还是内置解码器,加个24V电源才240,一会我把那人的qq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查了一个301云台快400了,说是用的同步电机,输入为AC24V,这个电源你是怎么搞定的 ...

不对啊!我买的是200多还是内置解码器,加个24V电源才240,一会我把那人的qq弄上5781271

网友:
视频attach://81319.rar

网友:
301云台控制

网友I:
太阳能追光这个我今年刚做完,用的gps,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阳能追光这个我今年刚做完,用的gps,哈哈

GPS怎么追太阳的啊

网友J:
为何不有GPS得出经纬度?得到这个数据之后太阳的高度角都是确定的,查表或计算就行了,再输出PWM控制舵机。。。比你那个便宜多了吧?反正太阳能都在户外,GPS搜星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何不有GPS得出经纬度?得到这个数据之后太阳的高度角都是确定的,查表或计算就行了,再输出PWM控制舵机。 ...

其实太阳高度,角度是变化的,因为公转的原因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其实太阳高度,角度是变化的,因为公转的原因

对于确定的时间与地点,太阳的高度、角度不确定?

网友I:
gps是根据读取的时间,调整角度的,这个实现起来还要加上一个照度检测装置校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gps是根据读取的时间,调整角度的,这个实现起来还要加上一个照度检测装置校准,呵呵 ...

那不如直接照度测量即可,方位角都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于确定的时间与地点,太阳的高度、角度不确定?

地理知识要求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何不有GPS得出经纬度?得到这个数据之后太阳的高度角都是确定的,查表或计算就行了,再输出PWM控制舵机。 ...

其实把光电追踪和你的方法结合就更好了…能否给我份您的资料谢谢598911822@qq.com

网友:
去年毕业设计做的也是这个东西,本打算用四象限,后来用光敏电阻代替了。4个,两个一组分别测高度角和方位角

网友:
在空中卫星对地面设备,或者空中卫星对卫星的激光对准中,GPS是一个粗的参考对准值,后级需要四象限或者CCD进行精确对准。.............LZ若只是为了对太阳跟踪,那直接用GPS是可以完成........若一定要四象限来跟踪太阳,那要考虑其他非太阳光对四象限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用小硅光电池当传感器,下面图用的光敏电阻,改改就行。图上有个错误自己找。用两套就是四象限的。

我最早也是用这个鸟图的,当时经验不足,第一次做东西,在这个基础上面加了单片机做4象的跟踪,花了大半个学期和老师一起才把许多问题给解决的。现在总结是用继电器控制电机使电路复杂了,而且功耗变大,不如直接用l298等电机驱动芯片。还有比较器也可以优化一下,比如用339这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