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写了个跳频通讯的算法,用nrf24l01测试成功了

楼主(2012-12-26):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了个跳频算法,目前用msp430+nrf24l01做载体测试成功,基本性能:1000跳每秒,80个信道,跳频信道间隔大于10,自相关不大于2,互相关不大于3,跳频序列长度是2*10的9次方,23天左右。跳频序列长度可以更长。初始同步时间小于300毫秒,看干扰能力很强,定频干扰、其他2.4g设备的干扰、其他算法跳频干扰、同设备的互相干扰都能很好的抑制。现在在优化代码,跳频搞起来确实很麻烦,我写的算法不能共享,但很愿意交流下经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A:
支持一下,不共享代码,共享一下什么是跳频,以及原理也好啊
谢谢啦!

网友:
楼主分享下思路吧

网友B:
是否基于时间同步,低功耗特性是否有损失
通信速度如何

关注一下

网友:
楼主等于啥也没说,想交流啥?

网友:
讲讲扩频和调频的 原理吧。

网友C:
附件是Nordic给的无线键鼠跳频参考协议,这个协议筛选了11个频点作为跳频表。
下面这个链接是傻孩子发表的[LIB][C99]一个简单的伪随机数发生算法 ,这个算法的特点是根据种子生成一个唯一的随机序列。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80408
相信没接触过跳频协议的,看了第一个资料即可入门,对跳频协议有了解的,结合第二个资料,就能茅塞顿开。
根据这两个资料实现的跳频协议,在功耗、抗干扰性方面都很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基于时间同步,低功耗特性是否有损失
通信速度如何

基于时间同步的,低功耗还没考虑进去,现在是能通讯成功,在优化现在的代码,nrf24l01在4m的spi速率,2m空中的情况下,16位数据,不应答,从写数据到发送完成约327us,接收后读出数据约110us,这个时间满足1000us一跳需要的速度,勤务同步20ms一次,无数据的时候20ms要通讯一次,协议带应答和重复发送功能,确保通讯正常,带宽平分,最大速率16*475Bit/s。
同步的做法是从机跟主机的时间。

楼主:
跳频序列是用的RS序列,31位的最小本原多项式,映射到80个信道,设计的跳频间隔要大于10,所以平衡性变差,成了大于97%,RS初始码用同步时及时的时间和等待时间移位得到,信道平衡性计算到了10的7次方,RS初始码测试了几百次,没做详细统计,理论重合几率10的-7次方,由于互相关性不大于3,理论,在饱和通讯的情况下,27对设备通讯基本不互相干扰,超过27对设备通讯速率会下降。

网友D:
请问LZ,同步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我写的这个跳频理论很简单,就是定时器1ms,每1ms完成一次发送或者接受,然后跳到下一个频道,难点就是同步。主机扫描从机,同步序列长度31个,RS序列初始码有从机得到发送个主机做同步。

网友:
1ms感觉 还好。呵呵。 不过1ms好像不能完成 收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同步是怎么做到的??

主机扫描从机,扫描到后先粗同步,然后主机发送2帧同步序列,发送完等待一帧时间,从机收到后算出精确的同步时间,再做调整,误差1us内。精确同步完成后,从机发送RS序列初始码,主机收到确认,完成后等待2帧后,开始通讯。目前做测试同步成功后24小时连续通讯正常,同步的核心就是精确同步的算法,研究了很久的理论,大改了三次算法才完成,现在初始同步的成功率100%。通讯的协议还在修改中,目前是上下行带宽对等通讯,算法简单,带宽利用率不高,在修改算法,想做成动态的上下行速率。

楼主:
更正下速率,是15*475Bit/s,有一字节是做状态的,协议占用。就是每1ms发送16字节数据,有效数据15字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扫描从机,扫描到后先粗同步,然后主机发送2帧同步序列,发送完等待一帧时间,从机收到后算出精确的 ...

LZ很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扫描从机,扫描到后先粗同步,然后主机发送2帧同步序列,发送完等待一帧时间,从机收到后算出精确的 ...

我在用24L01的时候有些问题,收发切换做的还不是很好

网友E:
可以一对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一对多吗?

一对一的,把现在的通讯协议完善后就开始研究一对多的,一对多太复杂,也许搞不定。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啦!

楼主:
基于时间同步的射频跳频算法,主要解决的就是主从机的帧长度和帧头的一致,我写的算法就是解决这个这个问题,一般是4种情况 :从机帧长延时,帧短延时,帧长提前,帧短提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建立个模型,分析这4种情况,一般容易完成同步。还有,因为时间帧长1ms,每帧要完成计算下一跳的信道号,加载数据或者读出数据,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所以各阶段的函数的运行时长越固定稳定性越好。

网友:
这个要多多学习

网友:
跳频协议,MARK

网友F:
感觉跟蓝牙有点像了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跟蓝牙有点像了哟

就是盗版蓝牙,按蓝牙的原理,用容易实现的算法来简化,各项参数比蓝牙差远了,保密性就更差,现在测试传输的都还是明文。我的做法是先实现功能,在完善。下一步还打算盗版GSM,通过时逢来实现组网。

网友:
mark,牛人真多,有空研究下同步算法

楼主:
我写的跳频算法的初始同步的框架。

网友:
跳频通信好难搞的工程,做好了很有用的

网友:
mark强人,调频算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写的跳频算法的初始同步的框架。

请教LZ几个问题:
1. RS序列由从机产生? 这个跟由主机产生有什么优势?
2. 怎么保证主机和从机 的时钟同步?  假设他们首先已经确定能通信了,是不是通过主机传递校正信息给从机?   还有,假如从机没有接收到信息,它跟主机之间的时钟误差会一直累加,那如果是这样,怎么保证它们同步?
3. 跳频的频点越多,传输距离越短? 还是可以通过通信协议的方式来保证通信距离?

本人对跳频是小白,因此对LZ所说的四种模型不是很明白。望LZ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LZ几个问题:
1. RS序列由从机产生? 这个跟由主机产生有什么优势?
2. 怎么保证主机和从机 的时钟同 ...

1.RS序列产生机制与从机收到同步请求的时间有关,伪随机性比主机产生强,且容易实现。RS序列产生伪随机性越强越好,谁产生都一样,蓝牙的产生机制很好,我这个就是按蓝牙的产生原理简化了再简化的。
2.主机同步请求包含粗同步信息,从机收到先粗同步,粗同步成功在精确同步。粗同步容错性很强,且循环同步,时钟累积影响很小。
3.我这属于射频跳频,不是基带跳频,通讯距离与频点数没有关系,与射频功率有关系。
4.4种模型是粗同步成功后出现的4种可能,一共6种可能,控制主从机基准时钟+-6%误差,减少2种情况,这四种情况分析清楚了,精确同步就实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RS序列产生机制与从机收到同步请求的时间有关,伪随机性比主机产生强,且容易实现。RS序列产生伪随机性 ...

LZ这个是属于时隙跳频的吧?   那移植到其他系统时岂不是很不方便?  是不是要求主从机的指令周期是一样的呢?

楼主:
属于时隙跳频,主从机的指令周期一致的情况很好移植,不一样那移植起来就费神了。跳频与时间关系很密切,我这系统主从机没有采用统一时钟,从机每8ms修正一次同步时钟,容错50ms,普通单片机内部时钟的精度都可以保证跳频的正常工作。说白了我这就是盗版蓝牙在简化,用在常规单片机加普通射频芯片上,系统其实很简单,难点就是精确同步的实现,精确同步了完成了,以跳频的自身抗干扰能力,加上同步修正,基本保证通讯正常。我测试24小时连续通讯,即使是同系统其他的通讯干扰,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通讯速率下降了点,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LZ,你有蓝牙协议的中文说明么? 有的话就共享下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属于时隙跳频,主从机的指令周期一致的情况很好移植,不一样那移植起来就费神了。跳频与时间关系很密切,我 ...

LZ,你所说的四种模型:延时,,提前好理解,但是帧长和帧短代表什么?   比如说nRF24L01,,主机本来发送10字节,但从机接收了10+的字节,这个是帧长? 如果接收少于10个字节,这个是帧短?
无线芯片里边不是带有CRC校验的吗?  如果开了校验,那就不存在帧长短的问题了?     这个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想楼主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所说的四种模型:延时,,提前好理解,但是帧长和帧短代表什么?   比如说nRF24L01,,主机本来发送1 ...

帧是指时缝,系统没有采用统一时钟,主从机时缝会因为自身的时钟出现差距,每帧要完成相应的功能,时缝一定要对齐。

网友(2013-03-04):
这个协议传输一帧信号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具体数据忘记了,好像是384us,完成每秒1000跳是搓搓有余的。我测试同步的时候是1000跳,正常通信500跳。

网友:
楼主牛人
做个记号先

网友:
看了一下lz的分享,收获不小,lz好人啊

网友(2013-04-14):
是啊,等待中呢

网友H:
楼主,想问你,主机扫描,在没连接到之前,从机是否也会跟着扫描,而且如何确保,两机频点最快的重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想问你,主机扫描,在没连接到之前,从机是否也会跟着扫描,而且如何确保,两机频点最快的重合呢 ...

同步用了32个频点,从机在每个频点等待32个周期,收到同步信号了在第33-35个周期应答,无同步就切换频点继续等待同步。主机循环32个频点后等待3个周期,有应答就在第36-40周期做粗同步,无应答后继续下一轮,我测试的最长时间是在第3循环同步成功,跳频算法我研究了很久,只要不是这32个频点全部同时被信号覆盖,我这算法都能同步成功。,如果2从机同时等待1主机同步,只有1个能同步成功,失败的返回错误代码。主机的序列是来自从机的。我目前用的序列长度是2的31次方,重合的几率还是很小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同步用了32个频点,从机在每个频点等待32个周期,收到同步信号了在第33-35个周期应答,无同步就切换频点 ...

恩,明白了如何确保频点重合,不过这样花费的时间很长,如果频点少一点的话估计比较有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恩,明白了如何确保频点重合,不过这样花费的时间很长,如果频点少一点的话估计比较有效率。 ...

蓝牙选的是32个,估计是有测试数据支持的,所以我也抄蓝牙的选32个,我写的这个同步起来也就几百毫秒的事,我觉得这个时间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蓝牙选的是32个,估计是有测试数据支持的,所以我也抄蓝牙的选32个,我写的这个同步起来也就几百毫秒的事 ...

恩,我觉得你现在大概mcu就是只处理RF部分的数据传输,所以我感觉如果你mcu处理多点事情的话,你的通信基本就不可行了。按你之前说的应该是每秒500帧吧。我也在弄这个,不过跳频这部分搞了不久,频点我用9个,平均分布在2440到2483这个段。我的连接成功率很低啊。除非主机重启就基本能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恩,我觉得你现在大概mcu就是只处理RF部分的数据传输,所以我感觉如果你mcu处理多点事情的话,你的通信基 ...

是的,每秒500跳的话,mcu基本只能处理通信部分的事情,其他事情还得另一块mcu来处理。

网友:
跳频蛮难搞的

网友:
诺迪官网有个文档,对跳频也说了。

网友I:
我最近在做无线语音东西,其他的任务都完成了,就是卡在跳频这块。请教下,你的时间同步,具体是如何实现的,主机会每8ms把本地时钟发给从机对时吗?

楼主:
我做的数据包包含本地时钟信息,如果无数据传输时才8ms同步一次,我做的容错率是50ms,连续通信时每2ms一数据包,下2ms就同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最近在做无线语音东西,其他的任务都完成了,就是卡在跳频这块。请教下,你的时间同步,具体是如何实现的 ...

时钟同步一般就两种:
1.如果你8ms一个数据包,当接收到数据的时候,就强行把接收器的时间只是到4MS。

     发射: ---------8ms--------|---------8ms--------|---------8ms--------|---------8ms--------|
     接收:                      ---------Xms--------|---------Xms--------|---------Xms--------|---------Xms--------|
        接收的周期不一定是8ms,需要你测试调整,将接近8ms。

2.发送同步帧,
     发送专用同步帧:比如:     连续发送两帧 间隔1ms的数据。接收第一帧打开定时器计数,接收到第二帧就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用了32个频点,从机在每个频点等待32个周期,收到同步信号了在第33-35个周期应答,无同步就切换频点 ...

请教一下。 “跳频序列长度是2*10的9次方“ 怎么理解这个 ?

你说的主机序列来自从机。这个序列又表示什么含义?? 学习一下。 不懂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数据包包含本地时钟信息,如果无数据传输时才8ms同步一次,我做的容错率是50ms,连续通信时每2ms一数 ...

我用rf自身的io状态校准1ms定时器,实现了2ms同步一次,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讯开销。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用了32个频点,从机在每个频点等待32个周期,收到同步信号了在第33-35个周期应答,无同步就切换频点 ...

这32个同步频点是如何确定的,后续会更改吗,是不是事先主从机都已知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写的这个跳频理论很简单,就是定时器1ms,每1ms完成一次发送或者接受,然后跳到下一个频道,难点就是同步 ...

RS序列是在同步时由从机上报给主机,后续序列会更新吗?如果不更新,是不是有些通道会周期性地干扰或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I:
RS序列是在同步时由从机上报给主机,后续序列会更新吗?如果不更新,是不是有些通道会周期性地干扰或被干 ...

32个频点是已知的,跳频的周期很长,序列是一直向前的,长时间被干扰的通道在通信容错里会有处理的,目前是如果数据传输失败,下一跳继续传,如果在失败,下一跳再传一次。如果所有通道都被占用,通信才会失败,只要有通道可以用就能通信成功,速率降低而已。

网友I:
引用 楼主:
32个频点是已知的,跳频的周期很长,序列是一直向前的,长时间被干扰的通道在通信容错里会有处理的,目前 ...

32个频点是随意定的吗?有没有要求,另外RS序列会不停更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32个频点是随意定的吗?有没有要求,另外RS序列会不停更新吗?

32个频点是要有策略的,选哪些要你自己决定。每跳一次就算出下一次要跳的频点,主从机跳频策略一致,RS序列加通道映射算法一起使用。

网友:
Sir:
Do you any example code?
Thanks you.

网友I(2013-05-15):
引用 楼主:
32个频点是要有策略的,选哪些要你自己决定。每跳一次就算出下一次要跳的频点,主从机跳频策略一致,RS序 ...

能不能公布下RS序列生成的代码或公式?

网友:
7 楼道资料不错,顶一下

网友:
不懂的菜鸟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公布下RS序列生成的代码或公式?

用31位的原本多项式,公式有好几个,任选。

网友:
跳频协议,MARK,最近正好在搞24L01

网友I:
楼主, 你的算法中有没有进行通道质量评估,就是蓝牙的AFH,避开那些干扰较大的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你的算法中有没有进行通道质量评估,就是蓝牙的AFH,避开那些干扰较大的信道? ...

这个功能还没写,现在在搞另一个项目,跳频的这个暂停了,这个功能很有用,以后一定要加进去的,还有加密的也没有写,现在都是明文,路还很长,我才搞了个开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还没写,现在在搞另一个项目,跳频的这个暂停了,这个功能很有用,以后一定要加进去的,还有加密 ...

我现在做好了频率自适应,后面准备做功率自适用,有机会一起探讨下啊

网友(2013-08-30):
标记一下

网友:
以下的文字是转载。

由于NRF24L01工作在2.4G ISM频段,这个频段上有很多其它的设备在共用,所以存在着很多干扰信号,大致分为两类:连续干扰(WLAN信号)和突发干扰(Bluetooth信号)。 在大部分时间里,NRF24L01持续地工作在一个没有干扰的频点,但是在设备上电时或检测到干扰后,PTX和PRX需要搜索频点,以找到一个没有干扰的频点来通讯。对于频点搜索和干扰躲避,实现起来比较灵活,用户可以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自己定义算法和规则。

1、 频点搜索
   (1) NOACK包传输
        常用方法是:PRX和PTX按照预先定义的频点序列,以不同的速度进行频率切换,同时进行数据包收发,由于PRX和PTX的频率切换速度不同,因此,在某个时刻,某个频点,如果PRX收到数据包,同时PTX也收到PRX发的软件应答包,则说明该频点没有干扰,从而PRX和PTX
停止频率切换,固定在该频点进行通讯。
        在搜索频点时,可以用命令REUSE_TX_PL来发送数据包,从而加快搜索速度。 在通讯过程中,如果通讯的任何一方在一段时间不能收到数据包或者应答包,则再次进入搜索频点阶段或者休眠状态。
   (2)ACK包传输
        对于ACK模式传输的包,PTX可以通过MAX_RT或TX_DS中断来判断数据包是否发送成功,如果发送失败,PTX就重传,如果几次重传仍然失败,就切换到下一频点开始发送;PRX如果一段时间没有接收包,就切换到下一个频点接收。由于PTX和PRX的频率切换速度不一样,因此,就在某一时刻,如果双方在某频点收发成功,则表示该频点可用。
2、  干扰检测
   当存在蓝牙突发干扰时,由于蓝牙通常在一个频点的驻留时间小于625 us,将重发延迟设置为700us就可以保证两次发射不会都受干扰。 对于连续的干扰信号比如WLAN信号,在PRX模式下,用户可以通过CD来检测,CD检测的具体操作方法请看比较表格“CD检测”项。 但是,在PTX模式下,通过CD来检测连续干扰,则不是很好的方法。这是因为:
   (1)、需要切换到RX模式检测CD,会耗费较大的电流,浪费较多的时间。
   (2)、很多设备在空中传输包的时间大约100-300us,有可能检测时没有干扰,过几us后,又有干扰出现。
   (3)、蓝牙等跳频设备,可能会干扰NRF24L01的一个包,但NRF24L01下一次重传却可能成功。
   (4)、天线的方向性及多路径衰减也会影响CD的检测。

网友(2013-10-23):
这个有时间可以去研究下,现在遇见的问题是无法接收数据报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Nordic给的无线键鼠跳频参考协议,这个协议筛选了11个频点作为跳频表。
下面这个链接是傻孩子发表的[ ...

赞一个!!!

网友:
不明觉厉啊,膜拜楼主!

网友(2013-11-30):
引用 楼主:
帧是指时缝,系统没有采用统一时钟,主从机时缝会因为自身的时钟出现差距,每帧要完成相应的功能,时缝一 ...

楼主,我不懂,能继续说说这个时缝吗

网友J:
以你对两款芯片的认识,请问使用CC1121的射频芯片能否实现类似你达到的这样的功能?

网友:
好贴 早就听说跳频了 但是一直都不懂 现在终于明白点了
可以看看蓝牙,GSM的跳频原理,86楼说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你对两款芯片的认识,请问使用CC1121的射频芯片能否实现类似你达到的这样的功能? ...

可以的,根据你设置是空中速率和每一包数据的大小和其他的要求来决定你的跳速。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牛X,希望以后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根据你设置是空中速率和每一包数据的大小和其他的要求来决定你的跳速。原理都是一样的。 ...

因为我最近课题刚接触这个,希望用单片机来实现CC1121的跳频收发,最终的数据模型应该是 PC机—MCU—CC1121 无线发送 ; CC1121接收—MCU—PC机。不知道你做的是个什么样的产品,能说说嘛 现在有点无从下手 谢谢!

网友K:
我的msp430g2533+nrf2401,一周了还没成功。能不能给个调试的步骤呢

网友:
有时间也写一个

网友J(2014-01-10):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根据你设置是空中速率和每一包数据的大小和其他的要求来决定你的跳速。原理都是一样的。 ...

楼主 求个联系方式 对你的产品有点兴趣,此外有点技术想请教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msp430g2533+nrf2401,一周了还没成功。能不能给个调试的步骤呢

每个功能写成一个函数,有返回值,所有可能出错的情况都是一个返回值,调试时用串口输出,确保每个功能都能正常出结果,跳频序列跑个几百万组,测试序列的平衡性。调试确实很复杂,我调整跳频序列都搞了20来天。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求个联系方式 对你的产品有点兴趣,此外有点技术想请教一下 谢谢

我这项目去年上半年就暂停了,我现在在做其他项目。请教就高抬我了,如果能帮得上的,我一定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项目去年上半年就暂停了,我现在在做其他项目。请教就高抬我了,如果能帮得上的,我一定帮。 ...

这么谦虚 我是学生党 做这方面研究 请问你们公司出这方面的产品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2个频点是已知的,跳频的周期很长,序列是一直向前的,长时间被干扰的通道在通信容错里会有处理的,目前 ...

楼主,我又来拉!!主从机通信成功,它们在各个频点都切换发射与接收吗? 还是在一个在当前频点发射,下个频点接收,另一个刚好相反?另,NRF24L01切换发射接收模式好像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啊!!

网友:
楼主,你的跳频算法能透露透露吗,等了好久了。

网友(2014-02-24):
楼主现在不怎么上了吗?很需要您的帮助啊。。。这边课题急死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用了32个频点,从机在每个频点等待32个周期,收到同步信号了在第33-35个周期应答,无同步就切换频点 ...

楼主您说从机每个频点等待32个周期,收到同步信号了在第33-35个周期应答,这三个应答周期所在的频点是前面所说的等待了32个周期的频点吧?那么主机循环32个频点后等待的三个周期是在哪个频点等待从机的回应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做好了频率自适应,后面准备做功率自适用,有机会一起探讨下啊

您好,打扰您了。我现在也在模仿着蓝牙的跳频技术做跳频电台,但现在有很多模糊的地方,想请教您,是否能一起交流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楼主 共享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好,打扰您了。我现在也在模仿着蓝牙的跳频技术做跳频电台,但现在有很多模糊的地方,想请教您,是否能 ...

你做到哪一步了?

网友J:
    还没开始做呢。。我就是在看这边楼主的方法,想参照他的方法和蓝牙的扫描以及寻呼状态构建自己的同步建立过程。比如开始的时候主从机都都使用相同的32个频点序列,从机在每个频点等待32个周期,主机则在每个周期都跳变一个频率,向从机发送时间、地址信息。问题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从机的应答过程。
    像上面楼主说的:从机每个频点等待32个周期,收到同步信号了在第33-35个周期应答,这33-35的三个应答周期所在的频点是前面所说的等待了32个周期的频点吧?那么主机循环跳变32个频点后等待的三个周期是在哪个频点等待从机的回应呢?也就是说主机如何接受从机的应答。

网友:
先标记一下,后面有时间仔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没开始做呢。。我就是在看这边楼主的方法,想参照他的方法和蓝牙的扫描以及寻呼状态构建自己的同步建 ...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太忙。同步过程是这样的:你先生成个伪随机数A(生成伪随机方法很多--百度就行)。用这个数开始生产同步序列,同步序列周期要尽量长,你的主机同步信息里包含应答信道。主机发送完32周期,就在约定信道等待应答,无应答,用A生成下一个数,在转下一循环周期。应答信道也是用A生成的,看你的算法怎么写,尽量连续2次循环周期应答信道间隔大些,避免宽频带干扰。
举个例子:你生成伪随机2093,用这个2093生成同步序列7.30.1.9.15.27.....................一共32个信道,序列越长越好,平衡性越大越好,这样避免前32个里有重复信道,每循环只用前面的32个。你在同步信息里加入你要应答的信道,比如9(可以任意设置),同步信息里要有当前循环次数,同步标志,应答信道这些基本信息,从机收到后提取循环次数,假设是10,从机就知道后面在过22个周期就可以应答了,应答信道也有了,到时间应答就行了,应答完了,等待主机回复,还是用这个信道,这就完成了粗同步。在调用精确同步函数(这个要努力写,很难),在同一信道通信实现主从机时间精确同步。同步完成后开始通信。通信函数更复杂,可以参考TCP/IP,要求:保证数据完整性,同步微调,避免中途出现的干扰信道,数据加密等等,工程量很大,建议多人合作完成。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太忙。同步过程是这样的:你先生成个伪随机数A(生成伪随机方法很多--百度就行)。用 ...

诶,这边老师不太懂,自己也觉得很困难,但还是得硬着头皮上。谢谢楼主,同步信息里加入循环次数理解了,可以使从机的应答状态与主机的等待应答状态对应。原先一直没明白。这样粗同步了还是不够吗?对您说的精确同步还是不太理解,我可以像蓝牙那样,通过主从机都设立计数器(时钟),然后主机发送时钟给从机,从机根据收到的主机时钟调整自身的时钟这样实现精确同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诶,这边老师不太懂,自己也觉得很困难,但还是得硬着头皮上。谢谢楼主,同步信息里加入循环次数理解了, ...

是的,从机调整自己的时间计数器和主机对应。时间对应是跳频通信的基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从机调整自己的时间计数器和主机对应。时间对应是跳频通信的基础。 ...

太感谢楼主了。。以后遇到问题还得向您请教 ,谢谢

楼主:
跳频通信,如果主从机都用精确时钟且一致那就容易了,也可以用gps时间来同步,这样成本高些。这样同步算法就简单些,一次同步通信就ok了。跳频信道也可以用时间码来生成,且通信过程中基本不用同步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频通信,如果主从机都用精确时钟且一致那就容易了,也可以用gps时间来同步,这样成本高些。这样同步算法 ...

楼主:
1:你在粗同步过程中的那32个周期,每个周期的时间设置了多久?帧长帧结构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帧的位数应该根据每帧的时长以及数据速率来确定吗?
2:楼主组网方面现在有继续吗,在组网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频通信,如果主从机都用精确时钟且一致那就容易了,也可以用gps时间来同步,这样成本高些。这样同步算法 ...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吗?作为单片机新手,又要做跳频,实在很头疼,方便加q吗?526287503,谢谢

网友(2014-04-17):
引用 楼主:
跳频通信,如果主从机都用精确时钟且一致那就容易了,也可以用gps时间来同步,这样成本高些。这样同步算法 ...

楼主,跳频电台的这块死磕了这么久还是没出来,还是没辙,老师这边又催的紧,非常希望能向您请教,希望您能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基于时间同步的射频跳频算法,主要解决的就是主从机的帧长度和帧头的一致,我写的算法就是解决这个这个问题,一般是4种情况 :从机帧长延时,帧短延时,帧长提前,帧短提前。楼主能否细说一下精确同步方面,对于你提到的这四种情况不是很理解,粗同步完成后还是不能保证正常通信吗?

网友:
支持一下,不共享代码,共享一下什么是跳频,以及原理也好啊

网友(2014-05-28):
mark 2.4g跳频

网友:
高深,还是观摩者

网友:
不是说 这个距离短嘛 才几十米

网友:
不开源,怎样讨论啊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2014-09-23):
好帖子,看得还不是很明白,继续学习

网友:
了解一下调频知识

网友:
楼主真厉害,希望以后交流。我也在搞433M打算跳频

网友:
曾经做过类似的东西,但是跳频速率没楼主的那么高,最高大约20ms一跳
两个频率切换的时候会有时间的损耗(跟同步的精度有关)

网友:
看了讨论很有收获

网友:
一对一感觉应用大打折扣,期待一对多算法

网友:
调频,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不共享代码,共享一下什么是跳频,以及原理也好啊
谢谢啦! ...

hopping 参考蓝牙、zigbee协议

网友(2014-10-29):
mark一下,nrf2401跳频

网友:
MARK 跳频实现 协议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学习

网友:
#在这支持一下,不共享代码,共享一下什么是跳频,以及原理也好啊 谢谢啦!里快速回复#

网友:
先收藏了,有空慢慢研究啦!

网友:
一直对跳频很迷茫,楼主可否分享一下跳频过程的原理。谢谢

网友:
能低功耗么?

网友(2014-12-30):
在做NRF24L01加密通讯,学习跳频算法,很好的资料 谢谢共享

网友:
明天回来看。标记。

网友(2015-04-07):
顶一下,最近在用这个!

网友:
好,学习一下,有机会交流交流。

网友:
楼主还在吗,这段时间一直在用这个模块,想做跳频通信,同步一直做不好。因为单片机要处理的东西比较多又要考虑低功耗,20MS才通信一次。

网友:
时间记错了,大约44mS通信一次,时间怎么都调不准。

网友(2015-09-17):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Nordic给的无线键鼠跳频参考协议,这个协议筛选了11个频点作为跳频表。
下面这个链接是傻孩子发表的[ ...

不知dreampet是不是说将顺序的跳入列表中下一个频点改为跳入下一个伪随机数的频点呢??

网友:
标记一下,跳频以后会用得着。

网友:
讲的很好,留个标记

网友(2015-11-13):
MarK 学习中ing,现在也在调试,希望有机会可以向楼主讨教!

网友:
有点深奥,还没达到那种程度,只是收发

网友:
有时间搞一搞,感觉好强大啊,楼主好人

网友L:
看了楼上各位大神,真心感觉处处是坑啊,对于LZ以上说的内容都大概理解了。
但是还是对以下2个问题有疑问。
1.LZ对于通讯带宽自适应没有继续往下讲,希望知道这个怎么实现。
2.对于多设备组网,感觉就不太适合用这种同步方式,希望LZ对于多设备组网后的通信方式原理能多讲讲~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了楼上各位大神,真心感觉处处是坑啊,对于LZ以上说的内容都大概理解了。
但是还是对以下2个问题有疑问。 ...

1.有外部同步时钟,用类似TCP的通讯方式,握手通讯,没有数据发送时A,B端都还是按1ms跳频接收,等待对方发起连接。发送数据就先发起连接,通知对方要传多少包数据,对方回复确定后才开始发送,可以协议每发送n包数据对方就应答一次,或者发送完了再应答。应答就把丢失的包序列回复对方,发送方在重发丢失的包,每包数据做校验,校验失败的包也要重发。
没有外部同步时钟,那就看你系统的时间精度,在累计时钟同步出错前就必须发生时钟同步包。
2.这种模式不太适合组网。

网友:
高大上的技术

网友:
精同步是如何实现的呢,一直想不明白,楼主可否解答一下,或者指明一个方向

网友J(2015-12-17):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时间信息是使用的实时时钟信息(或TOD)?如果是,如何可以ms计时呢?我的RTC就精确到秒,秒是64Hz时钟计数,精确不到ms。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时间信息是使用的实时时钟信息(或TOD)?如果是,如何可以ms计时呢?我的RTC就精确到秒 ...

时间同步的目的是保证通讯接收方收到数据。收到数据是目的,时间同步是方法。nrf24l01发送一包数据大约在300--500多us。假如是1ms一跳,你必须保证系统有能精确1ms的定时器,这个精确是相对的,相对通讯双方一致就行了,时钟同步就是保证双方1ms的定时器起点一致。你只要知道目的,就是保证能收到数据,方法用什么都可以。

网友J:
引用 楼主:
时间同步的目的是保证通讯接收方收到数据。收到数据是目的,时间同步是方法。nrf24l01发送一包数据大约在 ...

关于楼主说的跳频精同步的问题,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测试好主机发送完成需要多少时间,比如像之前的327us;从机接收到后对比自己的1ms定时器是否是327,不是就调整到327,从而完成精同步。
但是这样没有考虑在空中传输的耗时,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空中耗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楼主说的跳频精同步的问题,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测试好主机发送完成需要多少时间,比如像之前的32 ...

收到数据是目的,精确同步的目的就是在跳频周期内一定能收到数据,数据发送时间为327us,接收等待1000us,就算发送在600us开始,收方也能收到数据,精确同步是指在每个跳频周期内一定能收到数据,不是指精确到327us。收不到数据精确到1ns都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数据是目的,精确同步的目的就是在跳频周期内一定能收到数据,数据发送时间为327us,接收等待1000us, ...

从机帧长是不是指由于不同时钟存在误差,从机定时器1ms比主机定时器1ms实际时间要长?

网友:
做个标记,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2016-01-17):
引用 网友I:
我用rf自身的io状态校准1ms定时器,实现了2ms同步一次,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讯开销。 ...

你好,请问你是如何使用rf自身的io状态校准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直有个疑问,为嘛要弄的这么复杂,这样做不可以吗?
发送端发送完成后,等待ACK,并有重发机制。未收到AC ...

可以,我之前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换了一款芯片,不支持ACK。而且如果做一对多也不能使用ACK,因为多个从机会同时发送ACK给主机。

网友:
求共享,共致富

网友(2016-06-18):
也在做nrf的通信,不过通信速率要求不高,好的跳频方法不会,只能用些笨的方法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直有个疑问,为嘛要弄的这么复杂,这样做不可以吗?
发送端发送完成后,等待ACK,并有重发机制。未收到AC ...

那得另一端是全频接收才可以。

网友(2016-07-20):
跳频看起来好难啊··不知道要搞多久能做出可靠的算法来··

网友:
mark刚好要做无线的东西

网友(2016-09-29):
先收藏,后头好好学学。谢谢楼主分享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数据是目的,精确同步的目的就是在跳频周期内一定能收到数据,数据发送时间为327us,接收等待1000us, ...

楼主,请问你做的是单向通信还是双向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Nordic给的无线键鼠跳频参考协议,这个协议筛选了11个频点作为跳频表。
下面这个链接是傻孩子发表的[ ...

收藏下,老觉得跳频是个很神奇的东东

网友:
最近弄个2.4G通讯,留着备用

网友(2016-11-27):
学习跳频, 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7-01-17):
mark,来年在看

网友(2017-03-15):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Nordic给的无线键鼠跳频参考协议,这个协议筛选了11个频点作为跳频表。
下面这个链接是傻孩子发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Nordic给的无线键鼠跳频参考协议,这个协议筛选了11个频点作为跳频表。
下面这个链接是傻孩子发表的[ ...

比楼主的贴子有营养的多。

网友(2018-01-09):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Nordic给的无线键鼠跳频参考协议,这个协议筛选了11个频点作为跳频表。
下面这个链接是傻孩子发表的[ ...

mark,感谢楼主

网友N:
正准备用24l01做航模遥控器 看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
请教一下,为何要做调频啊?
为了抗干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正准备用24l01做航模遥控器 看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

准备具体实现哪些功能?距离多远?

网友(2018-11-17):
谢谢分享 准备做个一对多的跳频…

网友(2019-04-03):
楼主!那跳屏的功耗做到多少?

网友:
太高深没玩过

网友:
收藏,正要研究下调频算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挺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9-10-06):
楼主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还不太明白的,谢谢!
1.1ms跳频一次,是指当当前的这个频点通信不正常时,才进行跳频,还是不管通信正不正常都往下跳一频,只是是否需要重发。
2.上面说到一点,在搜索频点时,ptx,prx在不同的频率来切换频点,那这样会不会很容易就错开了同个频点的时间,增加搜索时间。
3.如果平时不通信时,是否需要按1ms跳频一次呢,还是只需要你说的勤务时间20ms通信一次来做呢?
望解答,谢谢!

网友(2020-12-01):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Nordic给的无线键鼠跳频参考协议,这个协议筛选了11个频点作为跳频表。
下面这个链接是傻孩子发表的[ ...

不错。这个是产品级?

网友(2021-08-03):
2.4g无线跳频

https://blog.csdn.net/wangzibigan/article/details/77479044

网友:
7楼专业

网友:
楼主调频还是讲的很清楚了。我们当初做了一个CC1310的调频,效果还是不错。

网友:
有指导意义,谢谢楼主

网友:
调频通讯算法,留个记号。。

网友:
1ms 好像不能完成收发吧?

网友:
用nrf24l01,跳频通讯的算法,超强抗干扰,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