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洗脚盆,塑料的脚盆,是如何加热冷水的呢?

楼主(2012-12-26):
感觉传统的加热冷水,就是电炉丝,微波炉,电磁炉,可是这个脚盆是塑料外壳啊,怎么能加热呢??

网友:
我猜用的是PTC,比较安全的加热元件。

网友:
水泵抽水流过加热管加热再流回盆里

网友:
一般都是PTC加热的,跟电热水壶的加热方式一样。

网友:
有小水泵把水强制从加热器那循环的,用的石英加热管

网友:
借用数码之家的图,有金属 和  玻璃的

看来用这玩意要接地良好

玻璃里面应该是嵌入金属膜发热的,下面都是温度开关

网友:
是隔水加热的,玻璃管附着电阻膜,内侧循环水,通电加热。确保安全。

网友:
要是玻璃裂了,岂不是要触电了?

网友:
看了这图,不敢洗了。